一个纯新手入250穿越机的心酸历程,请大神们帮看看吧。

楼主(2015-08-22):
第一次接触四轴穿越机,装机时遇到了很多问题,身边也没有懂这行的,加了两个QQ群请教,可能是问题过于初级,基本没人理会,有大神叫我不要做伸手党。无奈自己去百度到处找答案,花了三天时间QAV280算是装好了,又遇上调参这个问题,对于一个新手这确实是个头疼的遭遇,先是调参软件无法识别飞控,然后又是飞控无法保存数据,淘宝卖家不堪其扰直接无视我的存在,我能理解,Q群各聊各的,也基本无视我,只简单的答两个字,再多问就没人理了。好吧,乖乖去潜水自学,百度、贴吧、飞行论坛,最后发现5imx论坛信息较多,搜了好多相关的帖子,终于终于我自己的280成功起飞,此处心情描述省去一万字。战战兢兢练习操控很久,目前只能对尾飘飘。发现机机晃动飞不稳,又花了几天时间研究CC3D的调参,看了N多帖子,尝试各种调整,用小本子抄下各数据的作用,带电脑在场地上调了所有跟自稳有关的数据,几十个起落后发现这些数据只能调整机机的操控和灵活方面,对于晃动没有任何帮助,最多就是让机机晃的快些和慢些,q群再去请教,大神们只是说调整PID,好吧,我调了,只是操控和偏转修正速度快慢有变化,该晃照样晃,再求大神告诉我具体调哪个数据,截图发到群里,又没人理了。万般无奈,只有5imx论坛注册账号来请教了。目前情况是这样的,QAV280机架,20A电调2204电机6045桨,cc3d飞控。飞控已用3毫米双面胶做了减震,滤波率设置到0.15,自稳模式用高级的默认。半自稳设置到翻滚模式,打杆90%变手动,试了一次翻到机机快要倒过来的时候我就松手了,不敢翻。手动模式没有动,也不敢用。现在是用自稳模式飞低速晃、转弯晃、有风晃,各种晃,只有飞的快的时候不怎么晃。我只求大神告诉我,到底哪一相参数能让机机稳些。帮帮新手吧,我实在找不到论坛里说详细的调稳参数的帖子。跪求了!

网友A:
你的飞控减震 用双面胶 一点效果都没有的       减震没做好
   自己看看直接搞个减震板      或者自己DIY一个        震动大的话   你把飞控的姿态调低点 默认是55   我调的30  感觉飞起来还可以    还有个自稳模式    我的250飞自稳根本没法操控可能没调好参数 用的默认参数       飞的手动模式

网友:
飞控根本不用减振,我就直接四根胶螺柱装飞控板上,自稳模式可以在房间一米空间内定住,可惜自己一看屏幕飞就找不到北,所以装好飞了十次八次就在家落灰了,现在主玩固定翼了,还是高空FPV爽/

网友B:
帮朋友装了3台,用默认设置就很好飞,CC3D抗震得很,一块跟机的双面贴贴好就OK了。除非你的桨破得很厉害,或者电机有问题,根本不会晃。

网友:
我直接默认参数飞的
数值懒得折腾
机机能上天剩下的全靠手感弥补
CC3D很耐震,但是这玩意精度不行的,上天飘是很正常的

网友C:
怎么个晃法,是不动杆自已晃,还是手法的问题?还有最好用减震板或球做好减震工作,平衡不好的桨也会产生很大晃动,我今天也碰到轻微的晃了,回家把尼龙柱换成扎带配减震球做减震了,以前我的机器上有减震架,再用魔术贴固定飞控,很稳很稳的说,这次因为又入了一个直针的,不好安装,只好去掉减震架了,明天继续试效果,在配置时所使用的模板你要看一下具体内容,比如重量,动力,电机和电池等,找一个最接近你的机器的做为默认模板,比如我的机架重406克,3S 1300 1806 KV2280等,就选了QAV250模板,不要一选就选QAV250,用默认认参数飞自稳没问题。给你截两张我机器的图:自稳、半自稳共用BANK1按我的设就行,这个参数半自稳大胆的翻吧,另外我的控翻转和俯仰通道EXP曲线设成35%,这样在中立点附近操纵飞机还能更稳一些,BANK2是全RATE模式,我也正在试,就不给你看了,再碰到问题再分析、查找并解决,这就是玩航模的乐趣。

网友D:
CC3D自稳不晃是不可能的,低飞、低速、有风肯定晃,只是怎么个晃,个人承受能力,也可能是你要求太高。要不晃可以试试练手动或者折腾naze32。你是用的attitude模式自稳的吗,如果是你可以试试高级里面的attitude stabilization这项的,横滚与俯仰关联,如果是晃就增加,抖就减小,每次调整1.00试试。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飞控减震 用双面胶 一点效果都没有的       减震没做好
   自己看看直接搞个减震板      或 ...

谢谢你,我之前是装的买飞控送的减震台的,看到有人说那个减震台是废物,更增加了震动,我就拆掉减震台,但感觉没什么变化,你说默认那个55的我也调过,好像这个数据是限制飞机允许的最大角度,也可能我们说的不是同一个地方。

网友E:
我的穿越机飞控直接用双面胶粘在机架上,默认参数,啥晃都没有
35块的2204+6045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朋友装了3台,用默认设置就很好飞,CC3D抗震得很,一块跟机的双面贴贴好就OK了。除非你的桨破得很厉害, ...

电机是致盈的qav2204,桨是全新的蓝天加强桨,都是用的大家推荐的配件,震动我觉得可以排除了,论坛里说过的减震方法我也做了,3毫米双面胶,0.15滤波都照做了。难道是我的飞控本身存在问题,真是头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个晃法,是不动杆自已晃,还是手法的问题?还有最好用减震板或球做好减震工作,平衡不好的桨也会产生很 ...

非常感谢大神图文并茂,晃动就是悬停的时候轻轻摇的感觉,我也不会形容,反正不像大家发的视频那么稳,你提供的pid数据那个720是不是代表7.2秒修正到水平位置,这个对我而言已经算是手动了。不过我会慢慢尝试的,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CC3D自稳不晃是不可能的,低飞、低速、有风肯定晃,只是怎么个晃,个人承受能力,也可能是你要求太 ...

你说的那两个值我也调过了,第一个增加减少飞机会更灵和更迟钝,第二个从最低值0到最高值10.0飞机无任何变化。感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穿越机飞控直接用双面胶粘在机架上,默认参数,啥晃都没有
35块的2204+6045桨

难道是我人品太好了

网友:
换Naze32吧默认PiD爽飞 毕竟Naze32优化代码的人更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大神图文并茂,晃动就是悬停的时候轻轻摇的感觉,我也不会形容,反正不像大家发的视频那么稳,你 ...

不客气,每秒720度转动当杆打到头时,也就是1秒转两圈,放心用吧,半自稳状态平常是自稳,杆到头疯狂翻滚;我的今天硬安装新飞控试飞也有点晃,也到是有风,今晚做完了减震又换桨了明天继续试,以前的控安装了减震板很稳,另外感觉和电机也有关系,继续折腾,又想到一个事,做配置时电调别选别选第一个标准的,选第二个490HZ那个,也就是默认中间那个,我以前选第一个现象就是晃,因为50HZ调速频率太低了,当然晃了
再就是以前我的飞机有一个桨解锁时后转,飞起来也有点晃,后来重调了一下电机转速,这个教程里说正好转就行,我认为是四个电机转速最好一致才好,方法是听声音,调后飞起来感觉稳多了,见视频:http://www.tudou.com/v/g9Le-uwdDCU/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再上一张图,其中也能看到电调频率:

网友F:
桨很重要,而且我感觉没必要用什么加强桨,我现在用的6050桨,超薄超软,飞起来很稳,而且声音特别小,很好听。

网友:
引用 网友F:
桨很重要,而且我感觉没必要用什么加强桨,我现在用的6050桨,超薄超软,飞起来很稳,而且声音特别小,很好 ...

赞成此观点,一味的追求耐炸但因不平衡震动太大影响飞行质量。

网友:
我的参数不用调也很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