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显示器图像成黑白

楼主(2015-08-22):
显示器里的图像成黑白,有时候又正常,是不是哪里接线有问题?

网友:
摄像头电压不足!

网友:
这个视角好爽啊。

网友:
我想问一下我的显示屏画面老是跳    是什么原因

网友:
先换个摄像头试试,图传,显示屏,天线,慢慢排除!

网友:
图传地线问题

网友:
信号不好也会黑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