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地问句,罗盘坏了,MP地图上的航模方向还能因机架改变方向而改变吗?

楼主(2015-08-22):
新的APM2.8飞控,在完成安装后校准罗盘时,发现那些点都一动不动,确定跳线是连上的,这是不是罗盘坏了?听说罗盘是指示方向的,就看了一下地面站地图,发现MP地图上的航模方向能随着机架改变方向而改变方向,如果是罗盘坏了,按理是不能改变方向的呀?如是我去掉跳线帽,就是说断开内置罗盘,发现MP地图上的航模方向还是能随着机架改变方向而改变方向,这真头痛,这是罗盘坏了,还是另外地方出错了,望指点

网友A:
飞控有imu呢,但是没有罗盘 东南西北指向是错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有imu呢,但是没有罗盘 东南西北指向是错误的

哦,如果真是这样,在罗盘坏的情况下,GPS是好的,正常飞行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