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线摄像头一启动电机就出现波纹

楼主(2015-08-22):
700线摄像头一启动电机就出现波纹怎么回事,晶振吗

网友A:
把图传天线剥皮和摄像头地线接电池负极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图传天线剥皮和摄像头地线接电池负极试试

之前好好的,突然这样。之前有个也是,胶布缠紧又好了一阵子

网友B:
干扰啊 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扰啊 有干扰

一直都没事。而且第二架好的

网友A:
不行就换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就换线

摄像头线和图传怎么接的?

网友:
我碰到事是700线CCD的要比800线CMOS的摄像头抗干扰强一些。

网友:
第一张图是什么机架?

网友C:
已放弃索尼700线

网友D:
话别说一半呀,更好的是哪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话别说一半呀,更好的是哪个

现在用30块的镁光139,绝对不差于索尼700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放弃索尼700线

那你用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用30块的镁光139,绝对不差于索尼700线

恩,估计能是这个答案,别听商家要听玩家的话才对,这下明确了,以后也入几个用,反正也便宜,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恩,估计能是这个答案,别听商家要听玩家的话才对,这下明确了,以后也入几个用,反正也便宜,谢谢{:1_57 ...

是啊,之前一百多买索尼的真的傻逼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啊,之前一百多买索尼的真的傻逼了

可不,只买对的,而不是只买贵的,我买了4个SONY的,坏了两个130元裸板,现象是一个大白天就爱变黑白、一个用了一次波纹严重然后就黑屏,第三个800线CMOS的图像不好干扰还大,商家还说完超700线CCD,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还98元一个,现在只剩一个在用,是那个170元带壳的改成裸板用了,这个用着还不错,3.6MM头,就是价钱高了,发现这东西水太深,浪费了不少钱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不,只买对的,而不是只买贵的,我买了4个SONY的,坏了两个130元裸板,现象是一个大白天就爱变黑白、一 ...

黑白图像,一般换个晶振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黑白图像,一般换个晶振就好了

恩,有空换一下试试

网友:
镜头和ccd板之间的固定螺丝掉了或者松了,想办法拧紧或粘结实

如果解决了问题,回复确认一下

网友:
振动大也是会只样的

网友:
我有一个微型摄像头有时会这样,但用手指轻压摄像头一会就好了,我的摄像头是双面胶粘在纸壳架子上的,怀疑是电磁波影响吧。

网友:
这种现象换晶振就好了,现在市面上的摄像头都是针对监控用的,防震性能特差,用在穿越机经常摔所以容易出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现在用30块的镁光139,绝对不差于索尼700线

求教。
淘宝上搜镁光139,大多是电路板啊, 前面的镜头和架子如何配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求教。
淘宝上搜镁光139,大多是电路板啊, 前面的镜头和架子如何配套呢?

就是分开买才便宜,一般同店都有配的,反正规格跟索尼700线一样的,我用回我炸坏的换上就行

网友F:
楼主:摄像头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摄像头出么?

出。你多少收

楼主:
引用 网友F:

QQ?找不到号呢

网友G:
你的遮光罩怎么做的? 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遮光罩怎么做的? 效果如何?

纸板加碳纤维纸

网友H:
检查图传发射器的电感。当然,震动也会导致出现波纹,但是不可能太严重,严重的波纹就不太可能是震动,,我说电感因为我遇到过,就是电感坏了。你可以在不启动电机的情况下轻轻敲打电感,看看是否会出现波纹。

另外发现楼主是乐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检查图传发射器的电感。当然,震动也会导致出现波纹,但是不可能太严重,严重的波纹就不太可能是震动,,我 ...

摄像头问题。我按着摄像头就没问题,是乐山

网友I:
我的也是!油门一大图像开始颤抖!晚上回去看看是振动还是电磁屏蔽的问题还是镜头问题。

网友:
解决了,是震动导致的镜头晃动导致。镜头直接缠上生胶带拧紧镜头座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