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 飞控

楼主(2015-08-23):
好久没用mwc飞控了,今天试了一下发现电脑里打不开调参软件,提示错误。新人求解。

网友:
没安装Java

网友:
安装JAVA后把其的EXE放在刚在error提示的位置

网友:
安装JAVA,就默认目录C盘就行,不要动。安装完之后如果还是未指定的错误就把    安装目录\Java\jre-版本号\bin\javaw.exe   这个文件复制到   C:\Windows\SysWOW64 目录下

楼主:
The problem is worked out.Thank you!

网友(2015-10-16):
我试了!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