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 磁罗盘校准后 内外两个罗盘显示OFFSET数据差别 ...
PIXHAWK 磁罗盘校准后 内外两个罗盘显示OFFSET数据差别很大(有奖)

楼主(2015-08-23):
PIXHAWK 磁罗盘校准后 内外两个罗盘显示OFFSET数据差别很大
这个是正常的吗?

网友A:
奖什么?先看奖品後回覆

网友B:
校准的时候选错了内外罗盘~有三个选项你试一下看,要两个画面都有罗盘在动并且动的点在十字线上方

网友C:
那个 PIXHAWK内外罗盘默认角度相差是小于45度的
如果出现OFFSET TOO HIGH 或者inconsistent的时候
确定外罗盘和内罗盘的指向一致
仔细注意下5883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