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练习直升机!咨询入门!

楼主(2015-08-23):
直升机也就自己玩过单桨四通道的!想在升入点玩,不知道怎么下手,各位大虾们!我应该从什么样飞机练习啊?给点建议撒!谢谢、

网友A:
可以亚拓450L或泰式X3~

网友:
先连模拟器吧,要不然会受。。。。。

网友:
练一个月的模拟器,然后450或500级别的飞机入手

网友B:
模拟练好了,弄个飞跃的飞别听上边弄泰世和亚拓炸鸡价格太高了普通的飞机没问题的

网友C:
新手还是建议去飞场看看,人多飞的、老大飞的、跟着买就没错了。

闭门造车没几个有好下场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新手还是建议去飞场看看,人多飞的、老大飞的、跟着买就没错了。

很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有道理

有道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练好了,弄个飞跃的飞别听上边弄泰世和亚拓炸鸡价格太高了普通的飞机没问题的

刚买了个模拟器呢、刚开始练。

网友:
山寨450好

网友:
泰世x3,我就是四通直接上的x3

网友:
100-150级小6通,或者无副翼小4通,练反应速度很好,也不太怕摔

网友:
入450的話,一定要注意安全,不是開玩笑的

建議買台 250 的先玩玩,X淘網有【泉速 3V】,九百多元,無副翼,

以後才入450吧

网友:
不過一玩這些直升機的話,麻煩就開始了,一炸機,又要買配件,(不便宜),又要組裝,煩死人的

還是玩四通算了,哈哈

网友:
如果模拟器上都炸的多的话,建议山寨450.如果模拟器还稳的住,那就上465之类的,反正不要上原版,太贵了。

网友:
实在没人带飞,可以小6通练飞到倒飞,再上大鸡

网友:
千万别飞450,6通4通两个事情。450炸起来成本高,危险度更高!
模拟器是模拟器,可以联系舵面反应,但是每个飞机还是不同。
建议买个CP级别的小6通练起。炸的过程顺便学习调教维修。

网友E:
模拟器一定要对尾悬停过关才能飞真机。我一摩友他说自己过关了结果飞真机老炸起飞就炸。后来我问他模拟器怎么过关的,结果他说他天天练第一人称刺气球,再问为啥不练第三人称呢?答曰秒炸不好玩

网友:
911吧,连悬停航线够了,还 耐炸。

网友:
模拟器走起

网友F:
先入个小六通练习,倒飞自旋过关就入450L或者X3

网友:
先连小鸡吧!

网友:
飞越680的

网友:
有老鸟带就易上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先入个小六通练习,倒飞自旋过关就入450L或者X3

你这要求未免太高了,有可能这辈子他都不能买真机飞了

网友:
伟力977,千万不要450,没有大机稳,没有小机灵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模拟器一定要对尾悬停过关才能飞真机。我一摩友他说自己过关了结果飞真机老炸起飞就炸。后来我问他模拟器怎 ...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这要求未免太高了,有可能这辈子他都不能买真机飞了

土豪例外,可以直接上700

网友:
山寨450,必须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亚拓450L或泰式X3~

不错的选择

网友:
450 一炸 就要修半天 烦死了 我都没耐性完了  玩小6通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