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G图传距离太近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8-23):
六轴机,Aomway 1W图传,dji的接收机,发射用的是肥鲨天线,接受用的是aomway的14dbi平板天线
现在的图传往往150m不到就满屏雪花完全看不清了

这个距离毫无疑问不是什么摆放或者角度的问题了,我觉得毫无疑问发射机或者接收机有故障,各位说对吧?
求各位给个意见,是直接换数字图传,还是怎么办,我已经要被折磨疯了。

网友A:
好多频点都不太好用,建议楼主地面无遮挡拉距500米左右换频点看看哪个信号最好,就用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多频点都不太好用,建议楼主地面无遮挡拉距500米左右换频点看看哪个信号最好,就用哪个。

空中无遮挡都不到150…拉锯个蛋蛋

网友B:
LZ检查一下接收机天线根部的焊点,看有没有虚焊的地方,我的论坛收的RC805接收,创新科200mw迷你发射地面拉锯都400+,无雪花。

网友A:
引用 楼主:
空中无遮挡都不到150…拉锯个蛋蛋

如果哪个频点都那样,那拉距确实然并卵。不过用大僵接收机这事儿,也确实不靠谱,才8频点。

网友:
首先频道是否匹配!然后是天线。最后才是摆放问题!383832838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哪个频点都那样,那拉距确实然并卵。不过用大僵接收机这事儿,也确实不靠谱,才8频点。

那么您的意思是,我先换个接收机看看效果?我已经买了个新接收机了,是一体的那种,不知道行不行呢?
另外,有没有可能是发射机烧坏了?我从来没有不装天线烧坏过,但也不能完全排除人品差的可能性啊。有可能是发射机本身是坏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检查一下接收机天线根部的焊点,看有没有虚焊的地方,我的论坛收的RC805接收,创新科200mw迷你发射地面拉 ...

已经进垃圾桶了- -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发射机方面的问题,我知道一项一项排除是最好的,但是时间宝贵啊。如果有个可能性从高到低的表就好了…

网友:
我的鹰眼合金100米 用欧姆为天线  后来换成原装天线 频率5.6改成5.6又清楚了。。。

网友C:
发射接收频率都检查过吗?有时候两个频率不一样,但是能接受到图像,只是图像效果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射接收频率都检查过吗?有时候两个频率不一样,但是能接受到图像,只是图像效果很差

好的,我再去检查一下
另外,发射机烧坏的可能性有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再去检查一下
另外,发射机烧坏的可能性有吗?

烧坏应该没有图像。也有人数螺旋发射天线搭配螺旋接收天线,棒子天线搭配棒子天线或者平板天线,天线这方面我也不太懂。

网友(2015-09-24):
可能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