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看看这个飞翼怎么样,新手我自己做的。

楼主(2015-08-23):
求大神们详细指导。

楼主:
重心在哪里?电池固定到上面还是下面?

网友:
目测在黑杆那,压得住头吗?

楼主:
赶紧求指导,有啥问题没?

网友:
保证飞不起来

网友A:
重心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心不对

重心应该在哪

网友:
这...重心都不清楚应该在哪儿就动手了。同意6楼意见。你这个肯定是一起飞就一个后空翻栽地上

网友:
还有,泡沫是可以打磨的

网友:
把塑料膜去掉 把泡沫用砂纸打磨一下就好了   这样慢看

网友:
后掠角度太小,重心太敏感,升降太敏感

网友:
试飞了吗

网友:
感觉很悬

网友:
飞不起来的。

网友:
重心应该就在靠近加强碳管的位置,慢慢调整好肯定是可以飞起来的,机翼的后掠角较小,升降舵的舵量要调小一点

网友:
重心调好,动力够用就肯定能飞。祝成功

网友:
还有个问题:飞机丑不是大问题,关键你必须确定真飞起来你这个鸡鸡不会空中解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