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悟空M偏航和感度调节问题

楼主(2015-08-23):
大家好,两个问题,大疆悟空,偏航和感度设定
1.偏航问题,按照大疆说明书反复调节GPS方向,始终有偏航。现在是前进十几米之内不偏,过了十几米明显往前进的右侧偏航
2.感度问题,本人装的大四轴,自重接近15KG,感度始终调不好。看别人说用远程调参,从100开始增加,看飞机有明显抖动再降低10,直到抖动消失,可现在我这机器调到150就觉得抖动很明显了,这么大的机器感度不可能这么低吧?而且不管调多少,基本都刹不住车,必须反向打杆才能让它停下来,飞的我一身汗。
    关于这俩问题,有没有大神有亲身经历能指导小弟咋调的,小弟这里先谢谢啦!

网友(2015-12-25):
同样的问题 我们公司的3.8米轴距 8旋翼的  悟空的飞控 也是有偏航问题 现在我们加高GPS效果好很多  可能是有干扰

网友:
试试降低gps高度 用固定的gps支架  保证支架刚性 轴距越大感度越低 450轴距有可能感度300  600轴距感度就可能200左右了  一般浆越大感度越低 试试gps的固定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