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车床母线精度

楼主(2015-08-23):
请教给位,车床的主轴母线与导轨的平行度,在150mm和300mm的位置,最大允许公差在多少 ,侧面的。谢谢。

楼主:
求教求教

网友:
     最大允许公差要看车床是什么型号什么精度, 精度要求侧母线只允许后端是正值,150MM处允许正1丝,300MM处最大允许正3丝。

楼主:
多谢,今天找到了一些测试精度的视频,貌似家用的小车床公差不是一般的大,好几倍呢,哎!

网友:
      上面的数据是普车C620工业机的精度要求,家用机比如0618数据就不知道了,0618虽然是山轨但是轨道面太窄精度上不去。

网友:
来学习的,车床不太会啊。

楼主:
看到一个测量小车精度的视频,好像是4丝,没看清是300长还是150长,300长就应该超差了吧,150长4丝那不是更夸张了。

网友(2019-02-24):
过去的车床说明书标注检验方式和检验数值都是图文并茂很清晰的,检修保养都有依据。现在就不知道了。

网友(2019-05-05):
这要看你的需求,新车床当然要求达到说明书要求,

网友:
很少的银子买本《机修手册》车床部分一劳永逸。这是一套金属切削机床的专业书,比较全面,各种常用机床有分册。

网友A:
谁有车床导轨精度测量的视频麻烦发个链接,我的小车主轴和导轨的平行度视乎也有问题,车外元总是外头(工件头)大靠近卡盘处小,尼龙铝合金铜都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有车床导轨精度测量的视频麻烦发个链接,我的小车主轴和导轨的平行度视乎也有问题,车外元总是外头(工件 ...

主轴轴线与导轨不平行。

网友:
校正床头箱(在主轴内锥口嵌入测量芯棒,不要用卡盘夹装)走动大拖板打表测量。前题条件:主轴间隙调至最优、导轨在允差范围内。

网友:
恩,是床头箱与主轴箱不平行粗调了一下工件8厘米长基本在4丝,不仅轴箱螺丝时能调到0丝,但是一紧螺丝就出现偏差,有时间再细心的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