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0充电器那位用过?相比A6A9那个好些?

楼主(2015-08-23):
有朋友给我介绍T610充电器不错,三百多中文版的、相比之下A6A9好些?还是T610?谢谢了各位、

网友:
如果你主要是3-4s的小电池的话 还是可以选择的

楼主:
我都是大电池,6s 15000 6s 10000这样的,别说是要推荐308啊!

网友A:
我用的T610,触摸的,现在都充6S 6250电池,不知道充10000的会怎样,我是650机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T610,触摸的,现在都充6S 6250电池,不知道充10000的会怎样,我是650机架

你这要充多少时间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要充多少时间满

6250的电池2个多小时

网友C:
充6S 10000mah的电池的话,T610说实话也会有些不够用,不妨等到十月份,这个厂家会推出500W 30A的充电器。排除功率和电流不谈,这个厂家的充电器充电后段平衡的速度确实飞快,快赶上308了,而且充电精度也相当高

网友:
我充6s5000电池 用了80分钟  10a200w的充电器

楼主:
最后还是入了A6 PLUS+、带放电、8A充平衡头有些烫,但是用自己的风扇在进行散热就没问题了。精度也高,总体来说非常棒!实惠,性价比高,后期电池如果多的话还可以加保姆,一劳永逸,我不飞直机,所以没必要用太大功率的,推荐,极力推荐!谢谢各位朋友的回帖、

网友D(2016-05-03):
引用 网友C:
充6S 10000mah的电池的话,T610说实话也会有些不够用,不妨等到十月份,这个厂家会推出500W 30A的充电器。 ...

你说的出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出了没有

已经出了有一段时间了,不过不对国内销售,现在看到的定价估计国内消费者不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