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精灵3标准版 拍摄画面斜 为什么?

楼主(2015-08-23):
大家看看图片,我应该怎么处理。这个看的比较直观,我发现所有的视频和照片有点点斜!搞不懂啊!
移动端,我用的iphone6plus,但是传图特别卡,不用太远,十多米就卡,飞的再远点,那卡的更厉害!但是直接看SD卡的视频,可是不卡。为什么啊?

飞机不动,为什么出来这种效果?

飞机不动,为什么出来这种效果?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复啊?大神呢?

网友:
这两天禁 飞不知道吗?没有大神,大神都在闭关呢

网友:
你把飞机放在桌面上,看看云台是不是歪了,可能要做高级校准了

网友:
标准是云台歪脖子

网友:
全部重新校准,飞前指南针校准,关机开机看看,但劝你别在这里飞干扰

网友:
图传画面延迟情况如何?

网友:
是不是按到后面的FPV 跟随模式

网友:
通病,没办法,娱乐机

网友:
禁飞的干扰了

网友:
校准问题!开机后云台要做自检!自检的时候飞行器要水平!!说到底意思就是先找个水平的地方,放下飞行器再开电源

网友:
目测楼主纯新手

网友:
在平的地方启动,飞机自检过后看云台歪不歪(飞机自检状态下不要动它)

之后歪的话就去APP云台里面校准云台

网友:
用华为就不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