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级6S和3S哪个电调电机发热量大?

楼主(2015-08-23):
3S甚至烧了40A电调,30C电池

网友:
我也是,3s电池配40a天行者,发烫厉害,然后果断换了50a天行者,现在好多了

网友:
在功率相同的情况下,一样烫
同样的,在功率相同的情况下,动力是一样的

网友:
3s的电流大,功耗大,发热厉害!

网友:
我6s  450  终于悬停1块1400电池 下来电机电调烫的不能摸

网友:
涉及的东西太多,没法比较啊,只要配置合适就好

网友:
6S都要用40A电调,3S暴力还是大点吧

网友A:
根本不烫,V3路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本不烫,V3路过,

3S,最高61℃。

楼主:
引用 网友B:
3S,最高61℃。

你是怎么飞的,悬停?几A电调?几C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怎么飞的,悬停?几A电调?几C电池

3D不停翻,没停的。

V3 50A电调。

3S 2200mAh 25C电池。

网友:
3s电,40a电调,微微热,

网友:
是不是齿轮配比没配好啊

网友:
用6s电池发热低,6s的电压高电流小,3s电流大电压小容易发热。

网友:
油门太低的话也烫的,这两天用55油门练悬停v3发热很厉害

网友:
应该都热

网友C:
油门太低,V3功率管导通不够,压降大发热。

网友D:
引用 网友B:
3S,最高61℃。
你这是V4

网友E:
3s,同级别,低电压一肯定会热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