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C3D飞控突然傻了!!!!

楼主(2015-08-23):
今天早上,飞了5-6块电池,机机正常,然后休息一会,抽根烟,换上电池上电,电调就滴一下然后就没有声音了,解锁推油,没有反应。
重新上电,故障依然。回到家里接上电脑,发现好大一个红叉,飞控挂了吗?

屏幕快照 2015-08-23

网友:
应该是挂了

网友A:
应该是,我的也是炸完后先抖,先是一个电机只是叫一声,重上电后正常,继续飞,又炸一次,原来叫一声的电机可自检,另外三个只叫一声而不是三声不启动,回家接地面站副翼通道没反应,其它通道正常,反复重刷BOOTLOADER及固件重新配置现象依旧,而板表面无损伤痕迹,确认为控坏,换完控后正常,你也重刷一下试试,不行就得换了。

网友:
应该是传感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我的也是炸完后先抖,先是一个电机只是叫一声,重上电后正常,继续飞,又炸一次,原来叫一声的电机 ...

没有炸机啊,之前几块电都正常,休息一下,抽根烟,再上电就滴一声,然后就没有反应了,电调也不自检了,解锁推油没有反应,回家接上电脑,清了固件,然后重刷依旧,单独将电调接油门通道,设置油门行程,正常,接上飞控就滴一声然后就没有反应了!这个故障应该是飞控挂了吧?强迫我更新naze32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炸机啊,之前几块电都正常,休息一下,抽根烟,再上电就滴一声,然后就没有反应了,电调也不自检了, ...

我碰到这些开始也不信是控挂了,之后反复确认是控出故障了,我一般早上很少去飞,一是得上班,二是起不来,三是草地上有露水,是不是你的飞机飞控进了点水短路了当时,反正也坏了,换吧,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又换了一个新CC3D继续飞,等熟练了再换NAZE32

网友:
刷固件试试,上次我连不上机,刷固件就好了

网友:
这么大个ATTI 这么明显的提示
陀螺仪挂了

网友:
不炸也会挂,这么脆弱啊?naza,APM炸了无数次外表都划得不像样了都没见过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