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g 14dbi 天线该如何放置

楼主(2015-08-23):
我用 600mv 图传, 14dbi平板, 才1.5公里就不能接收了,
这里请教下天线放置方式

天线有4个矩形标记的那一面正对飞机,效果最好,对否?
(下面两图一样好像就是这样的)

有的图片如下,是否有误导

网友A:
都上云了,还不满足

网友:
好像是QJ版

网友:
正反面感觉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上云了,还不满足

图片是网上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是网上找的。

噢,原来

网友:
自己试下不就知道了,其实差不多

网友B:
你用的什么发射 多少MW?天线用的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什么发射 多少MW?天线用的什么?

创新科 600mv 图传发射, 杂牌14dbi平板

网友:
我也用这个平板,感觉正反面真是差不多,信号都不是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中远距离还是推荐螺旋天线,平板市场乱啊

螺旋天线哪种好?我看螺旋天线的增益并不是很高?你用的哪款最远距离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