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解锁,重新校准遥控器时,打杆,地面站上没信号输出

楼主(2015-08-23):
无法解锁,重新校准遥控器时,打杆,地面站上没信号输出,无法校准,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呢??   关闭遥控器后,接收机也显示红灯。。。并且换了个PPM编码器后,也还是不行呢,求各位大神帮忙解决哈,急·············非常感谢。。。(我的是PIX飞控)

网友:
摇控没对频?

楼主:
对频过了呢。。。所以很奇怪呀

网友A:
在接收接个舵机试试摇控能正常工作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接收接个舵机试试摇控能正常工作不

接个舵机??  怎么弄呀,哥,没有弄过呢。。可不可以详细说下,非常感谢。。。。(PS:  我把控关掉,接收机显示红灯,控打开后红灯熄灭,这表明接收机应该正常吧,哥?)

楼主:
引用 楼主:
接个舵机??  怎么弄呀,哥,没有弄过呢。。可不可以详细说下,非常感谢。。。。(PS:  我把控关掉,接 ...

并且,我刚刚重新刷了下固件,就是显示遥控器校准不了呢,很郁闷,问题出在哪儿?? 会不会是飞控有问题呀??

网友A:
接个舵机在接收机的1至8通道(任意就行)拨摇控杆看舵机能不能转动,能动表示摇控端没问题,明不?余下的是编码及PIX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个舵机在接收机的1至8通道(任意就行)拨摇控杆看舵机能不能转动,能动表示摇控端没问题,明不?余下的是编码 ...

还是不行呢,哥。。。难道PIX真的坏了,好几百块呀,郁闷

网友A:
舵机不是接PIX 1-8通道,是接收,是不是理解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不是接PIX 1-8通道,是接收,是不是理解错了

没有呢,哥。。。就是接的  接收机上,还是不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呢,哥。。。就是接的  接收机上,还是不行呢。。

那看看摇控说明书,怎样对频吧,看来还是没对频,futaba我可说说,其他控就不懂

网友B:
楼主你哪人,挺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哪人,挺近的

额额,从哪儿看出来挺近的。。。河南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额,从哪儿看出来挺近的。。。河南的

那个附近的人看见你了,你周口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附近的人看见你了,你周口的吗

呵呵,你哪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你哪里的,

沈丘

网友(2015-09-24):
我昨晚也遇到了和楼主一样的问题,在校准遥控的界面遥控不管怎么动,界面上没任何反应。于是我重刷固件,PPM板到遥控接收机上不插其他用Y线接的云台,然后就可以了,希望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