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底出Dominator 3代跟Dom HD v2, 大家怎么想?

楼主(2015-08-23):
Dominator 3代跟Dominator HD v2也快出了

Dom HD 2代有小升级
SVGA 800X600
FOV 从45 升到50 FOV!!!!!
电池也升级到 1800mah

$520-540 USD

Dominator v3 不知道是升级还是降级了
800X480
FOV降到30
电池也升级到 1800mah

$350

我打算买v3, 但是也不想做小白鼠

网友A:
取眼镜的时候都要小心翼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取眼镜的时候都要小心翼翼了

还有一个细节,更容易象电脑机箱那样进灰了,另外用手扶正眼镜时小心别打着手

网友:
这设计师有点脑残了,,为什么要把风扇露在外面呢??

网友:
带散热风扇的眼镜,还是算了

楼主:
那个风扇好像可以取下来的, 现在消息还是不太清楚
我本来是想买v2的, 但是打算付款的时候发现没货,
发电邮一问之下商家跟我说要出v3有小升级而且新的还带fan faceplate, 我想应该是可以取下来的

网友:
這是要把腦子還是眼珠子煮熟用的刑具?

网友:
这风扇难到不是防眼镜片产生雾气的?如果是散热的就太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风扇好像可以取下来的, 现在消息还是不太清楚
我本来是想买v2的, 但是打算付款的时候发现没货,
发电 ...

难道风扇还有别的作用?我觉得就是散热用的,因为芯片图像处理能力又增强了,所以发热量就大了不少,肯定能取下来,但使用就不安全了。

楼主:
还有就是新板可以直接接dji精灵3跟悟的hdmi口用, 还有说dvr有改良成会自动侦测及切换NSTC跟PAL
原文如下:
Dominator V3 specs:

Cost= $350
Expected Arrival - End of August (First Batch) Early September (Second Batch)

DOMV3 pilot production has been completed. We already successfully ran about 30p to check assembly and function. Some minor tooling changes were needed (been completed) and a limited initial production of 200p is scheduled for completion Aug 10th. This limited production will get divided among the top retailers. Full production will start after Aug 21st. I don't really expect retailers to be able to keep regular stock until end of September. Here's some major points:
- Goggles ship with white fan faceplate, 1800mAh LED indicator battery and HDMI cable (mini-mini with mini-micro and mini-standard adapters).
- does not include receiver module or head tracker (however Raceband RX is inexpensive and there will be price reductions on the head tracker module).
- Release price will be $349 (but can expect this to drop around $20 in following months).
- display is 800X480 30 degree FOV and supports side/side 3D.
- HDMI support up to 720p (verified works with Lightbridge, DJI Inspire, Phantom3 with HDMI upgrade, Parrot Bebop and Connex).
- big improvements on the DVR; DVR can now autodetect and switch on the fly between NTSC and PAL (no more split screen). DVR is equipped with supercap to provide enough power to close files should the battery be removed before pressing stop record.
- DVR records analog only (does not record HDMI sources).

Includes:
3m AV cable
HDMI cable with mini to micro and mini to standard adapters
1800 mAh battery with LED indicator
charge cable adapter
Zipper carry case
DC DIY cable
Manual

Dominator HD v2的原文
DominatorHD2; The world’s best FPV goggle. The DominatorHD2 once again assures Fat Sharks’ dominance as the premier FPV goggle manufacturer. With its large FOV SVGA resolution image, modular design and integrated DVR, the Dominator HD2 is the undisputed champion of the FPV world. With the Dominator HD2 you no longer have to sacrifice image quality for image size. The Dominator HD2 not only has the highest resolution display of any commercial video glasses (SVGA 800X600), but also the largest field of view (50 degrees diagonal). Components and features were chosen as only an FPV purest would; glass optics were chosen over plastic because image quality and large FOV could not be compromised on. A DVR was built in not for the enjoyment of watching movies but for the purpose of recording the video down link and telemetry data to help with lost model recovery. HDMI input was implemented to ensure forward compatibility with the inevitable digital HD links. The Dominator HD maintains the modular docking ports for back compatibility with existing RF modules.

The Next Generation in Video Goggles. The Dominator HD provides amazing video quality when paired with HD downlinks or direct connect. These goggles also provide HD 3D image when paired with compatible devices.

Includes:
3m AV cable
HDMI cable with mini to micro and mini to standard adapters
1800mAh Battery w/LED indicator
Battery charge adapter
Zipper carry case
DC DIY cable
Manual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教前辈,肥鲨HD我下载了800x600 480p的视频还是不能放,
请问前辈试过其他格式的视频吗?

肯定不是所有格式都能放的,因为这个不是娱乐用途的,所以没有功能齐全的解码芯片,只支持本身录制图象的播放,你实在要想放必须得转换成它能识别的才行,比如同样是AVI的其实编码还不一样,所以并不只能看文件扩展名了,你要是经常做视频编辑就能更明白这个道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新板可以直接接dji精灵3跟悟的hdmi口用, 还有说dvr有改良成会自动侦测及切换NSTC跟PAL
原文如下:
...

不错,很详细的说明了,DVR在眼镜断电时不会再出现文件存取错误了,但风扇功用没说,HD主要就是屏幕大了,V3提高分辨率了且标配还不含头追和接收等。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小风扇给是头部结合处扇热的

哦,那样的话可能就解决雾气问题了,也是个不错的改进,就是难看加上害怕打手.

网友E:
hd和v2用的扩展风扇早上市了 这次产品升级只是集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hd和v2用的扩展风扇早上市了 这次产品升级只是集成了

风扇应该是可以取下来的

网友:
很不错淘宝已经在卖了开始。

网友B:
好象还有一个细节是胶圈换成了海棉,在佩戴舒适度上是否能更好一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象还有一个细节是胶圈换成了海棉,在佩戴舒适度上是否能更好一些呢?

等我的dom V3到了我第一时间跟大家报告,我应该要9月中第二批才到手

网友F:
头发刘海长点,就卷进去了,脑残设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我的dom V3到了我第一时间跟大家报告,我应该要9月中第二批才到手

恩,期待试用评测,对HD的FOV50度大屏幕更感兴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是所有格式都能放的,因为这个不是娱乐用途的,所以没有功能齐全的解码芯片,只支持本身录制图象的 ...

我完全是按照它录出来的视频文件转码的。。 分辨率,比特率,和一堆其他的都无限接近。
但是就是不能播放。。我也是醉了

网友C:
作为屌丝的我,HD就完全够用了,不去追逐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头发刘海长点,就卷进去了,脑残设计

对呀,这点我还没想到呢,因为我是短头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完全是按照它录出来的视频文件转码的。。 分辨率,比特率,和一堆其他的都无限接近。
但是就是不能播 ...

哈哈,这货不是用来看电影的,是用来记录飞机飞行图像的,原说明也是这么写着A DVR was built in not for the enjoyment of watching movies but for the purpose of recording the video down link and telemetry data to help with lost model recovery,所以就老老实实放录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作为屌丝的我,HD就完全够用了,不去追逐最好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新的图像能大点儿,难道色彩和对比度还能再自然点儿?

网友:
接收机要外接尼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好象还有一个细节是胶圈换成了海棉,在佩戴舒适度上是否能更好一些呢?

这个faceplate我在用,非常棒的设计,可更换的海绵,戴上去很舒服,由于跟脸的接触面积加大,眼镜固定非常好,还有那个风扇不是散热用的,是去雾的,天冷了以后就知道它的好处了,风扇很小,从电池平衡头取电,非常棒的设计,不是脑残的人能设计得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这个faceplate我在用,非常棒的设计,可更换的海绵,戴上去很舒服,由于跟脸的接触面积加大,眼镜固定非 ...

哦,这样呀,那么老款HD也能配上这个吧,有链接吗,我也挺感觉兴趣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哦,这样呀,那么老款HD也能配上这个吧,有链接吗,我也挺感觉兴趣的.

这个faceplate是可以单独买的,HD和V2都完美支持,去HOBBYKING上看看吧,某宝好像还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faceplate我在用,非常棒的设计,可更换的海绵,戴上去很舒服,由于跟脸的接触面积加大,眼镜固定非 ...

风扇散热必然是直接跟屏幕或者镜片空间联通的,防尘是个问题

网友:
..........为啥有外露的电扇 绞头发好玩?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faceplate是可以单独买的,HD和V2都完美支持,去HOBBYKING上看看吧,某宝好像还没有。

恩,好的,谢谢

网友:
找到了,就是把这个功能集成了,话说天气冷忍忍也就行了,看来以后还会出更好的,等等吧

网友:
感觉风扇下下更合理

网友G:
不客气奥,你是调机和穿越高手,以后请多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客气奥,你是调机和穿越高手,以后请多多指教。

哈哈,高手和指教谈不上,我还差很多呢,和大家一样,都是爱好者,咱们常交流,共进步,一同享受飞行的魅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不客气奥,你是调机和穿越高手,以后请多多指教。

恩,高手和指教谈不上,咱们都是航模爱好者,加强交流更有益于共同提高
网卡,刷出两遍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风扇好像可以取下来的, 现在消息还是不太清楚
我本来是想买v2的, 但是打算付款的时候发现没货,
发电 ...

V2现货  55247885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恩,高手和指教谈不上,咱们都是航模爱好者,加强交流更有益于共同提高
网卡,刷出两遍 ...

高手~我想加你QQ讨论 下关于 HD眼镜 用 模拟器连接线 链接头追并使用DX9的问题

网友I:
风扇的出风口是眼罩,眼罩的材料也从不透气的橡胶换成了透气的海绵。冬天用估计除雾会好很多,毕竟什么防雾片干燥剂都比不过风吹。
只是海绵吸汗,用久了味道一定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H:
高手~我想加你QQ讨论 下关于 HD眼镜 用 模拟器连接线 链接头追并使用DX9的问题

过奖,看我以前发的那个HD的贴子,好象在67 和167楼附近有详细说明,如还有问题,可以先加我站内好友,然后通过站内信再加Q。

网友:
引用 网友I:
风扇的出风口是眼罩,眼罩的材料也从不透气的橡胶换成了透气的海绵。冬天用估计除雾会好很多,毕竟什么防雾 ...

心真细,确实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