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l100参数

楼主(2015-08-23):
直机新手,入了个fbl100,富斯九通控,求参数,谢谢!

楼主:
大神们都去哪了。。

网友:
你问问卖家,让他们告诉你 不同的控参数不同的,我一开始也不会,飞2天就好了

网友A:
普通油门曲线0、35、70、85、95.螺距曲线-21、+2+90.    RUDD EXP。+55、+5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油门曲线0、35、70、85、95.螺距曲线-21、+2+90.    RUDD EXP。+55、+55

我自己调了半天调好了,还是谢谢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己调了半天调好了,还是谢谢你

不用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