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花牌2221 3980KV电机 飞Z84

楼主(2015-08-23):
?from=s1.8-1-1.2
测试最大电流67A 电调小了,设置了油门限制,只飞出3/4速度。

网友A:
求配置细节!

多大的桨?
什么桨?
电池规格?
如何测到67A?
起飞重量?
速度有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求配置细节!

多大的桨?

Z84经过改装最快有飞过上百的,浆不能超过5寸要不反扭太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B:
Z84经过改装最快有飞过上百的,浆不能超过5寸要不反扭太严重

呵呵  我的Z84配置 花牌2836/3860  飞腾60 仿apc6*4 3S2200 30C  全油门都没感觉反扭

网友:
我的可能是把电机座改了的过吧6寸反扭严重

网友:
我的配置差不多,用朗宇2218的直机电机, 3S 2200,好赢40A

可以考虑用小桨,放心的大油门,4.75x4.75   或者 4.5x4.5

第一次全油共振翅膀都折了,后来机身加了一根碳条,机翼各加一根碳片,很结实

楼主:
我是4.5*4.5的桨,后来换了铂金50a电调,4.75的也行。 电池最少得35C牌子货,不然没劲,飞不了多久。

网友:
水泥地降落,装有起落架啊?

网友:
鸡翼做了加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