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轴改长度如何避免开花

楼主(2015-08-23):
软轴过长,请问剪短后如何处理防止开花

网友A:
不能剪,最好切割。或者剪的时候剪长点,然后把开花部分砂轮磨掉

网友:
热缩管热缩上在切

网友B:
砂轮机磨,磨好后用不锈钢焊烧一下,防止散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砂轮机磨,磨好后用不锈钢焊烧一下,防止散开。

没有这些工具

网友C:
末端约一厘米长地方用助焊剂浸泡一下,然后上锡,最后上锉刀

网友:
我是直接砂轮机磨

网友D:
我直接用砂轮,磨完打磨一下,没开花过

网友E:
都說了!
但不要能剪,一定要切割,没有切割工具,用磨机磨都可以(要是剪了,用机磨打磨好都可,要是没有切割工具,買吧!真是的!)
,上不上锡都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末端约一厘米长地方用助焊剂浸泡一下,然后上锡,最后上锉刀

不用锉刀!浸泡過後馬上用干布用力擦抹直可!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末端约一厘米长地方用助焊剂浸泡一下,然后上锡,最后上锉刀

一厘米是不夠的,X 2 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直接用砂轮,磨完打磨一下,没开花过

還行!

网友:
也行!(勞)力

网友E:
没有切割工具,買唄!真是的!

网友E:
真沒錢買,锉刀错吧!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砂轮机磨,磨好后用不锈钢焊烧一下,防止散开。

用不锈钢焊烧?至于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剪,最好切割。或者剪的时候剪长点,然后把开花部分砂轮磨掉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厘米是不夠的,X 2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沒錢買,锉刀错吧!加油!!!

买不到想要的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切割工具,買唄!真是的!

主要都没想要的长度。。。。都是短了或长了1cm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說了!
但不要能剪,一定要切割,没有切割工具,用磨机磨都可以(要是剪了,用机磨打磨好都可 ...

嗯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末端约一厘米长地方用助焊剂浸泡一下,然后上锡,最后上锉刀

谢谢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還行!

这样肯定发不了,清洗下就得,单出配件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肯定发不了,清洗下就得,单出配件也可以

发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发就好!

回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