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脚架外接供电问题

楼主(2015-08-23):
我的APM接电压电流传感器BEC供电,换了飞越的电动脚架,直插接收机能正常收放,但飞控会突然断电重启,怀疑是供电不足,准备从
电池
直接降压板5v给脚架供电,是不是外接5v正极接脚架正极,5v负极和接收负极接一起?信号线还是连接收机?

网友A:
对,最好用12v吧。

楼主:
因为标的5v,怕12v烧了,哈,调到5.3v走起

网友B:
用个bec模块,设定12伏。最大12伏,一般10或者11就行,千万别走接收机。空中重启你就等哭吧。

楼主:
已经用了降压板直接从电池取电,昨天弄好了,上网查脚架参数都没标工作电压范围,搞得我只敢用5.3v,地面测试飞控不再重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