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飞控需要预热么?

楼主(2015-08-23):
请教大家,我是450,用的大疆NAZA M lite ,一般上电后半分钟就搜满星了,红灯停闪。这个时候直接起飞,遥控舵位全部居中,飞机总是往一个方向偏斜着飘走,我不打杆救,飞机自己不会回来。但是飞上两分钟就好了。能定住位,姿态也稳了。不知道何故,每次头两分钟好紧张…
我检查过飞控和gps,安装应该没什么问题,比较水平,方向也比较正。
有模友有过类似的问题么?

另外还有个问题,我的飞机打杆左转,摇杆归正之后飞机总是再右旋回去一点,大概5°。
右转就没有类似问题,杆位归正之后自旋立马就停了。有人知道为什么么?
发个妹子给大家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妹子呢

可不可以正经点...

网友B:
重新校准一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额可不可以正经点...

说好有妹子的?

网友A:
请问:1,开机后自检完成,有没有校准指南针。2,你是在那种模式下起飞的,手动,姿态,还是Gps?3,智能方向控制,是否关闭。4,装机时电机座有没有水平校准。5,螺旋桨动平衡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校准一遍试试。

你是说校准罗盘么?就是拿着机子转两圈那个校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1,开机后自检完成,有没有校准指南针。2,你是在那种模式下起飞的,手动,姿态,还是Gps?3,智能方 ...

1.校准指南针是不是就是拿着飞机转圈那个?不是初始校准一次,后面再飞就不需要再校准了么?
2.用的GPS模式起飞的,起飞后就往一边漂移,必须推杆纠回来…然后小范围打打杆让机子转转圈,就好了,就能定点悬停稳了。
3.没有开过无头模式的
4.你说的这两个我都没有做过,浆是银燕配的,没有自己打过平衡,包括电机座没有调过,我觉得应该不是这里的原因,如果这里的话,不会在天上飞一会自己好了…

好啦,妹子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1,开机后自检完成,有没有校准指南针。2,你是在那种模式下起飞的,手动,姿态,还是Gps?3,智能方 ...

回复在楼上

网友:
要是下一次飞行地点离上一次较远时,建议再次校准指南针的

网友:
硬件问题,我一台蛋蛋机,在20度以下冷机通电就是一直黄灯闪。别管它,让他热机2分钟,重新上电就正常了。这个困扰了我很久拆开飞控对晶振补焊都无效果的,没办法,我只好在夏天将它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