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450起飞重量.续航时间和飞控感度问题

楼主(2015-08-23):
我的f450是naza lite刷了v2,电机是朗宇880kv配1047桨,电调是四合一25a,航拍高脚架.两轴云台配山狗,600mw图传。带穷人osd

这个配置配2200电池大概5分钟左右,5200飞11分钟正常吗?带5200电池重量1820g,会不会太重?

大家续航多长?感度设置多大呢?

网友:
感度每个机器都不一样 这个自己飞久了就会设置了

网友:
2216/880还是上1147吧

网友A:
电池飞到多少伏降落呀

网友B:
楼主你好,我有一架练习机配置和你差不多,只是现在还没挂云台图传。S500机架  郞宇2216 880KV电机 好盈4合一 25A电调  ATG1147桨  PIXRAPTOR飞控  带夜航灯 自组3S 30C 3100MA 左右电池, 电池重280克,起飞重量1340克。放电到3.6V(带载电压)大约放出2700-2800MAH 左右可以悬停13分钟,暴力飞行 不断加速急刹动作,可以飞10分钟左右。挂达普3S 5200MA电池 全重1465克 3.6V 可以悬停19分钟。预留400克左右重量给 云台 图传 相机。估计全部装上后和楼主的机子重量差不多。到时再测留空时间。

网友C:
这个配置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我有一架练习机配置和你差不多,只是现在还没挂云台图传。S500机架  郞宇2216 880KV电机 好盈4合 ...

你是黑色那种电机还是紫色的,我是紫色的,配1147好用吗?我适合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飞到多少伏降落呀

差不多3.55v

网友D:
紫色的就是A系列电机咯。不行的,11分钟续航也太短了对于航拍来说刚飞到地方拍一下立马都要返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紫色的就是A系列电机咯。不行的,11分钟续航也太短了对于航拍来说刚飞到地方拍一下立马都要返航了。

用什么电机续航比较久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什么电机续航比较久

通常来说,kv越小的电机扭力越大,扭力越大能带的桨就越大,桨越大拉力越大,大桨用低转速就能带动大容量的电池,续航就越好。
但同时你也要根据自己的机架尺寸来选桨,450机架最大就11寸桨,所以x2216电机880kv左右是不错的选择,但是a2216是低配版,与x2216提供的拉力有不小差距,也就是你同样的转速a2216要更加大的油门,所以更耗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我有一架练习机配置和你差不多,只是现在还没挂云台图传。S500机架  郞宇2216 880KV电机 好盈4合 ...

你好我用的也是好盈电调 NAZALITE飞控 请问这个电调怎么做校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常来说,kv越小的电机扭力越大,扭力越大能带的桨就越大,桨越大拉力越大,大桨用低转速就能带动大容量 ...

那要长续航最好就是换x2216吗?有其他电机推荐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要长续航最好就是换x2216吗?有其他电机推荐吗

电机不换了,浪费钱,换轻量的1147桨用4200格式这样的高品质电池,这样应该能把续航提高的15分钟这样,450的架子一般就这个水平了,好点的电机和轻量的材质还能提升到18到20分钟就是极限了,但是差别不大不建议再花钱,毕竟,飞出去花时间返航也花时间,实际拍摄时间差不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用的也是好盈电调 NAZALITE飞控 请问这个电调怎么做校准 谢谢

naza lite 飞控不能一次校准多个电调,你要把电调从飞控拔下来,接到接收机的第三通道分别校准,如果电调不带bec,请把接收机其他通道接一个到飞控取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不换了,浪费钱,换轻量的1147桨用4200格式这样的高品质电池,这样应该能把续航提高的15分钟这样,45 ...

这种紫色a电机用1147桨会不会挂?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种紫色a电机用1147桨会不会挂?

电机不会这么容易挂的,但是首次试飞要先悬停5分钟后降落,用手试试电机温度,如果很烫就代表这个电机无法带动这么大的桨,或者说机体太沉,长期高温会导致电机消磁,动力会越来越差,但是放心,2216电机设计时的最佳桨就是1147,如果带不动那就真该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不会这么容易挂的,但是首次试飞要先悬停5分钟后降落,用手试试电机温度,如果很烫就代表这个电机无 ...

好的,那我试试吧,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naza lite 飞控不能一次校准多个电调,你要把电调从飞控拔下来,接到接收机的第三通道分别校准,如果电调 ...

BEC是什么 电调已经焊在板子上了 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BEC是什么 电调已经焊在板子上了 有关系吗?

电调含有BEC功能的话,信号线是3根线,如果不含BEC功能,就是2根线(中间少一根线),BEC能提供5V电压给飞控(NAZA自身有电源接入不需要)和接收机工作。电调电源焊上并不影响校准油门。
你的电调信号是几根线的?告诉我我再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