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seflight和cleanflight连接naze32失败

楼主(2015-08-24):
之前有个穿越,cc3d的飞控,又想玩玩naze32,就准备装个新机器,全套到手开始装机,一边装机一边安装baseflight和cleanflight准备刷cleanflight,装好之后不管用哪个软件都是一个错误,错误的大概意思是10秒内无响应,连接失败,有没有大神遇到过这个问题?把以前写代码的劲头都使出来了,也没成功,都让我怀疑是不是飞控是坏的

网友A:
cc3d要先上电再接usb, 电脑才会检测到, 然后才能连接cleanflight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3d要先上电再接usb, 电脑才会检测到, 然后才能连接cleanflight

我的是naze32连接不上,也要上电吗?

网友B:
新的板子要先刷固件才能连接

网友C:
驱动装了么  cp210x 驱动

网友D:
我前几天也用一个有问题的CC3D板子刷NAZE32固件了,刷完后得安USB驱动并通过5V UBEC供电才能连上CLEANFLIGHT端,但再要刷新固件通讯口就掉线,最后又刷回CC3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的板子要先刷固件才能连接

刷固件也不行,意思是无bootloader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驱动装了么  cp210x 驱动

驱动装好了,端口可以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的,要装这个usb 驱动才行,另外naze32 也需要上电连接电脑

驱动装了,可能就是没有上电,以为usb供电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前几天也用一个有问题的CC3D板子刷NAZE32固件了,刷完后得安USB驱动并通过5V UBEC供电才能连上CLEANFLIGH ...

我记得我配置cc3d的时候没有上电,cleanflight没有试过

网友F:
不可能的 板子应该BF是可以连接的 需要CF那就需要刷CF固件  如果都连不上板子肯定有问题了 检查下驱动是否安装成功 如果没有问题 还是连接不上就是板子问题了 这是常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可能的 板子应该BF是可以连接的 需要CF那就需要刷CF固件  如果都连不上板子肯定有问题了 检查下驱动是否 ...

bf没通电连接不上,回去通电试试,我就是要刷cf,所以cf也试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bf没通电连接不上,回去通电试试,我就是要刷cf,所以cf也试了

连接地面站那个板子需要通电的  CC3D需要通电吗  我的naze32板子都不需要通电  直接连接电脑USB接口就可以的

网友C:
短接SBL焊盘  然后插上电脑   用调参软件刷写固件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连接地面站那个板子需要通电的  CC3D需要通电吗  我的naze32板子都不需要通电  直接连接电脑USB接口就可 ...

之前用cc3d不用通电,naze32第一次用,所以不知道用不用通电,没有办法只能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短接SBL焊盘  然后插上电脑   用调参软件刷写固件  就可以了

SBL是什么东西?新手没听说过

网友G:
qu  去电子城有人帮你搞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qu  去电子城有人帮你搞定的

全找别人搞定下次有问题自己不还解决不了,还是要自己动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记得我配置cc3d的时候没有上电,cleanflight没有试过

NAZE32原板子手头没有,但CC3D刷NAZE32固件后再上电就得连上电源才能找到新硬件配上USB转COM口驱动,而且不稳定,所以我又刷回去了。

楼主:
问店家了,不用通电,那个转com驱动装好了,不是不稳定,根本就没有连接上过

网友H:
我的银燕NAZE买来也连不上,装CP210X驱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银燕NAZE买来也连不上,装CP210X驱动就好了。

驱动装了,没用的,退回去换货了

网友:
你飞控上面有个boot焊盘(usb朝向自己  boot在左边  平行的那两个焊盘)  把那两个短接起来 再刷bf固件   刷完之后断开~

网友I:
前提是你的电脑有检测到com口

楼主:
引用 网友I:
前提是你的电脑有检测到com口

com口都正常了,问店家他没说短接boot的,就让我退回去给我换一个,他估计也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I:
引用 楼主:
com口都正常了,问店家他没说短接boot的,就让我退回去给我换一个,他估计也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我遇到没法刷固件就短路boot   都能解决~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遇到没法刷固件就短路boot   都能解决~

請問要怎短路?

网友I:
引用 网友J:
請問要怎短路?

焊接起来    就好  刷完再断开~

网友J:
請問有圖可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I:
焊接起来    就好  刷完再断开~

应该是板子的问题,换了一个板子,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請問有圖可参考?

什么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板子的问题,换了一个板子,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能用 就好~

网友:
焊接点的圖

网友K:
我是到刷固件时候,显示没有,我的板子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是到刷固件时候,显示没有,我的板子是不是有问题??

有啥错误提示没?我的是有问题,退回去换了一个就好了

网友(2015-10-26):
和楼主一样的情况,换了条USB线搞定,无需外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