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悟出了个奇葩的问题!我也是醉了!可以买彩票了!技术人员进(最新修改)

楼主(2015-08-24):
买了个双控版本的dji悟!飞机,遥控器电池升到最新版固件!
主控A一切正常,从控B离飞机3米就会出现小的马赛克,拉距测试,主控A画质良好,从控B架的平板电脑马经常半屏马赛克,然后以为是从控B坏了!我就想到从控变主控,主控变从控的方法来测试B是否真的坏!那么问题来了!B变为主控以后,画面一切正常!A变为从控以后,也出现马赛克!

那这个测试下来,岂不是两个遥控器都好?或者都有问题?或许又是飞机的问题?

好!正好有模友也有悟!我带着A控和朋友的悟相连作为他的从控!结果还是有马赛克!他的主控屏幕也一切正常!

这个测试说明飞机没问题是吧!或者两架飞机上的图传都有问题!

最后我也是醉了!到底毛病在哪里?
是不是应该用我的控做主控和我朋友的飞机对频再测试一次?

这么奇葩的问题!难道两只控和两只飞机都有问题?大疆技术人员快来去解决!坐等结果! 第三张图为半屏马赛克,屏幕下半部分都是!

大疆客服请联系我qq 195831665

购买了悟双控板。以下简称:遥控器A和遥控器B。遥控器A作为主控,遥控器B作为从控跟悟对频。发现主控(A)一切正常,从控(B)图传卡顿厉害,出现大量马赛克,整个屏幕半屏都是马赛克,地面和空中都有此现象,几秒钟就会重复卡顿。然后交换让A变为从控,B变为主控,结果主控(B)一切正常,从控(A)不正常,出现卡顿大量马赛克。只要是作为从控,就会卡顿马赛克。
   然后我用自己的2台遥控器A和B对频我朋友的悟,当A作为主控时一切正常,A作为从控时又出现马赛克,然后再用B作为主控,一切正常,用B作为从控时又出现马赛克。 之后我的遥控器AB又对频另一个朋友的悟,只要是我的遥控器作为其从控(不管是A或者B),都会出现连续卡顿和马赛克。主控却一切正常。
   然后我朋友的两台遥控器对频我的悟。朋友的主控和从控一切正常!

视频监视设备:ipad mini2,ipad mini3,air,iphone6,iphone 6pluse,
             华为等。 这些设备轮番交换使用,数据线也是原装数据线。
    遥控器天线各个角度也调整了很多次。遥控器,飞机固件升级后再测试问题依旧,固件降级后问题依然存在。用了客服提供的1-32信道建议后,测试发现问题并没有改善。

综上所述:我的遥控器A或B,只要作为从控就有问题。请大疆给予检测和售后维修支持。

楼主:
测试期间 平板带了三台 也一一调换测试 数据线也都是原装的 也调换一一测试!
现在就是找不到毛病所在

网友:
这里面估计只能找图传和数传的传输问题。
手头上也有高清图传。理论上说是保证5km,但是每次不管什么样的拉距都会造成各种卡各种马赛克。除非只是无阻挡无其他遥控信号的地面拉距就还行
遥控,图传,飞控的频段最好最好弄清楚,然后看看无线电大神是否有办法

网友:
好复杂的问题呀

网友A:
从控好像只好主控联系,不和飞机联系

网友B:
请开启硬件加速

网友C:
有马赛克好

网友D:
貌似是新版固件的问题吧 这么看 不像是硬件或者是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控好像只好主控联系,不和飞机联系

图传的接受是两个遥控器都在接收飞机的图传信号的 从控的信号发射是通过主控的 说明书上的图解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开启硬件加速

现在是主控好,从控不好,跟硬件加速没太大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是新版固件的问题吧 这么看 不像是硬件或者是控的问题

我也觉得是新固件的问题!打算降级看看

网友:
现在不流行无码了,哈哈

网友:
我没有悟,但是我猜测是2个问题,一个是高清图传,一个是平板电脑软件问题

网友:
习惯就好,做到虽然有码,但是心中无码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的,问了很多人说这是普遍现象,从控的接收等级很低,图传是很卡的

网友:
双控板一般副控接HDMI输出到监视器靠谱,就这点钱DJI做高清图传已经很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