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期制作技术]
达芬奇软件 这个怎么破

楼主(2015-08-24):
需要百度下载缺失dll安装到c盘还是软件位置?

网友A:
虽然我没用过这软件,但是我玩游戏的时候,安装完成提示缺少某个dll时候,下载好对应的缺失文件,然后复制到安装软件的文件夹就行

网友B:
用蒙拉丽莎破 别谢我 我是雷锋

网友C:
达芬奇不需要破,,去官网下LITE版的,,功能是完整的,只是不能处理4K和降噪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