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出外场x3烧电机,这次又轮到380空中不受控

楼主(2015-08-24):
今天在飞的380的时候,刚起飞不久就抽了几下并向左偏,手动无法修正。后来切熄火炸入草丛。发现十字盘的连接杆脱落,暂时发现除了头罩一切完好。求各路大神指点迷津,是什么原因炸鸡。受干扰?舵机问题?陀螺仪问题?还是连接杆脱落?谢谢。
遥控器是14sg,陀螺仪和舵机分别是mb plus和1102才第二个起落。

网友A:
是开了3d后开始左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开了3d后开始左偏吗?

我是地面切3d起飞的,我一开始翻了几下,以为还到时间了,然后降落发现才过了遥控器设定时间的一半,然后再起飞就...

楼主:
你意思是说1102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意思是说1102有问题?

照你这么说 mb问题多点。

网友C:
怀疑是飞控问题, mbplus没用过,提不了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你这么说 mb问题多点。

不会吧,我认识挺多人用,都没事。难道我又中小概率事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怀疑是飞控问题, mbplus没用过,提不了建议。

会不会是舵机受干扰,我以前也试过舵机无缘无故抖,是在空中抽,不过那次副翼升降舵还是可控的。最后安全降落

网友D:
别闹了,mb+不可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闹了,mb+不可能有问题

何以见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会不会是舵机受干扰,我以前也试过舵机无缘无故抖,是在空中抽,不过那次副翼升降舵还是可控的。最后安全 ...

舵机抖算小问题了。 看你的描述副翼方向不受控,我觉得信号干涉导致两个舵机不动的可能性不大。回想下有没有可能是斜盘连杆先脱落造成的呢? 查一下球头扣松紧, 如果一个很松就有可能是问题。
如果实在查不出问题就只能用痛苦的排除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舵机抖算小问题了。 看你的描述副翼方向不受控,我觉得信号干涉导致两个舵机不动的可能性不大。回想下有 ...

好的,谢谢。之前也这么想识连接杆脱出造成,有人说连接杆脱出的话,飞机会马上失去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