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出水第一帖,关于F550六轴螺旋桨的一些疑惑

楼主(2015-08-24):
本人细心潜水一个月,基本从无到有,学到了很多知识,也组装了自己的六轴,试飞顺利,但是昨晚在手动模式起飞时,炸机了,基本全部螺旋件都费了,这带给我的触动很大,相比对于机器的调试、重心、自己的手法还是差很多,脱离飞空的话,跟成手还是差距山大的,痛定思痛,想请教各位高手几个问题,主要围绕螺旋桨
1、螺旋桨的好坏、平衡的精准程度,对于平稳飞行的影响有多大
2、F550这款六轴,到底该用什么型号的桨?我现在用的是2212电机+1047的桨,但是看论坛上说,桨距太小
3、能否推荐一款优秀的桨片??
4、我用naza m lite 起飞时总是有不同程度的偏移,不能只用油门,必须手动干预才能起飞,正常吗!?
5、影响稳定的主要因素还有哪些?
以上问题,真心求教!~~多谢各位高人了!~

网友A:
基本桨和电机会带来的震动基本是影响飞控的pid参数调整..还有定高的稳定程度...不过naza..我不玩..所以还是等naza玩家解答..
推荐桨的话..最好的当然是原版的APC..平衡性极好...
影响稳定的话..震动...天气...周围电磁环境都会有影响.
作为naza玩家能意识到自己操作不足非常值得欣慰....多练习手动模式..那个飞好了是基础...这样你gps被干扰飞走的时候才可以不经思索直接切换模式救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桨和电机会带来的震动基本是影响飞控的pid参数调整..还有定高的稳定程度...不过naza..我不玩..所以还是 ...

第一次试飞,用gps,玩儿的很开心,也很有成就感,第二次就想用手动,根本连起飞都吃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试飞,用gps,玩儿的很开心,也很有成就感,第二次就想用手动,根本连起飞都吃力

GPS模式毕竟是辅助..这种外部传感器很容易被干扰......NAZA丢星的情况也蛮常见的..练好基本功吧..而且记得不要在人员密集地方飞.....

网友:
1047吧虽然有点抖但续航时间长一点点, 8038上去就得下来了,试过山寨的9445,起飞即翻。。550这个机架不好,,考虑出掉

楼主(2015-09-29):
引用 楼主:
第一次试飞,用gps,玩儿的很开心,也很有成就感,第二次就想用手动,根本连起飞都吃力

7-8百块钱弄个穿越机练习,别拿550练手,炸机不划算

网友:
你有gps没有。。。没有开GPS漂移是常事。。。桨用8寸的。。。加负载后再用9寸的,出去玩的时候远程调下参数,把感度调到最好

网友(2016-05-10):
我每天看贴无数,
基本上不回贴。
后来发现这样很傻,
很多比我注册晚的人分数都比我多,

我也顺便挣点分。!

网友(2016-09-04):
电调校准,

网友:
起点很高嘛,不说250穿越一下,不怕炸鸡。

网友:
我是大疆F450其他配置和楼主一样!也是起飞偏移厉害!手动不好掌握

网友:
大疆的9450

网友(2016-10-13):
你用GPS能起吗?如果能用 那就是你手法的问题了 本身NAZA手动模式 是需要自己调整杆 记住一点就是 50的油门后  看好机子怎么摆动 然后轻微打杆调整的同时 +油千万不犹豫 立马推 万一把握不了 马上转换到GPS模式 这样来回切换  技术就慢慢出来了 千万别用穿越练手 根本不适合新人 速度太快

网友:
问题在于你为何要用手动 如果你指的是那种 手动模式 而不是姿态的话  作为一个新手 怎么可能不炸?
我姿态都飞的很熟练了也不敢随意切手动 怕糊脸上  起飞降落的时候都要用gps  安全第一 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