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冲浪者1.4滑翔机,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高kv小桨和 ...
求助,冲浪者1.4滑翔机,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高kv小桨和低kv大桨,哪个续航久

楼主(2015-08-24):
求助,冲浪者1.4
滑翔机
,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高kv小桨和低kv大桨,哪个续航久??大师指点

网友A:
低kv大桨

网友B:
不fpv的话 小桨很爆!!

网友C:
低kv大桨,加高电机座后中心后移,机头可以放更大的电池,续航更持久

网友D:
冲浪者X82216电机上9寸桨飞机应该控制到多少克

网友E:
我用6寸,速度还行

网友F:
不fpv的话.上6寸高速桨,如二楼所说很爆!

网友G:
低kv大桨,续航应该更持久。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冲浪者X82216电机上9寸桨飞机应该控制到多少克
850克

网友I:
表示KV2200配6寸也很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