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4轴 航线掉高 请大神指导

楼主(2015-08-24):
4轴 轴距1米 恒力6340
电机
22寸桨 NAZA V2, GPS、姿态、模式下原地定高稳定,飞行速度小于5米/秒时高度正常,大于5米时掉高严重,走下坡路,很难保持平飞。如何解决呢?

网友A:
推油 补回去

网友B:
推油,推油

网友C:
垂直感度

网友D:
想办法把飞控周围密封起来,然后留一个控,试试,可能是气压的问题

网友D:
想办法把飞控周围密封起来,然后留一个孔,试试,可能是气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