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这款是那个厂家的飞机吗?

楼主(2015-08-24):
知道这款是那个厂家的飞机吗?

网友:
从云台看,这应该是香港的yunecc的飞机,号称比精灵3好的机机

网友:
下面的云台是CG02,遥控器可陪DX4或者yuneec生产的ST10/ST10+;云台也可更换为CG03 4K的,我上yuneec研发部的就做这个

网友:
塑料质感太强

网友:
跟精灵3一样,玩具一个。

网友:
看起来好低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