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飞控用蓝牙模块是不是就可以跟ipad链接遥控了 ...
naza lite飞控用蓝牙模块是不是就可以跟ipad链接遥控了?

楼主(2015-08-24):
naza lite飞控用蓝牙模块是不是就可以跟ipad链接遥控了?

网友A:
lite 什么外设都不支持,除非刷成v2

网友B:
首先你要先刷成V2飞控,然后买V2的PMU模块,还要买BTU蓝牙模块,还有蓝牙电台才能用ipad地面站,大概还要1000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