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接收机

楼主(2015-08-24):
求各位推荐性价比高的futaba sbus接收机,只要有sbus就可以

网友A:
你是什么发射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什么发射机?

14sg

网友:
可以用2系列的。好像是 Futaba R2008SB

网友:
樓上說得對,Futaba 14SG 用 Fasst SBUS 的有幾種接收可選,不過比較貴些,如果改用 FHSS SBUS 就會便宜一點,但只得 R2008SB 一款,沒有其它選擇.

网友B:
Futaba的接收不可以通用啊,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Futaba的接收不可以通用啊,学习学习

14sg支持futaba全部2.4G接收机的,只不过想问问看有没稳定性高点,价格低点的接收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14sg支持futaba全部2.4G接收机的,只不过想问问看有没稳定性高点,价格低点的接收机

14SG 並不是全部FUTABA 2.4G接收機都可以用得到,新出的10J 控的R3008SB 就不可以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14SG 並不是全部FUTABA 2.4G接收機都可以用得到,新出的10J 控的R3008SB 就不可以共用.

哦哦,那么2系列和7系列不同在哪里呢,价格差那么多

网友C:
Futaba 7系接收機是有回傳功能的 FASSTest 制式, 2系接收機是 FHSS 制式及沒有回傳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Futaba 7系接收機是有回傳功能的 FASSTest 制式, 2系接收機是 FHSS 制式及沒有回傳功能.

谢谢,那么在距离上有区别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那么在距离上有区别吗?

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