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Platinum HV 160A V4电调 ——(设置飞行篇)多图、视频

楼主(2015-08-24):
好盈Platinum HV 160A V4电调 ——(设置飞行篇)多图、视频

好盈Platinum HV 160A V4电调 ——(开箱篇)

好盈Platinum HV 160A V4电调 ——(安装篇)

12年开始飞的GAUI X7,之前都是用凤凰160HV 搭配 4530-540KV,电机齿10,大齿100。
换上好盈160HV,齿比不变,第1步,在电脑安装好USB LINK V3.52.02 设置软件:

第2步  USB线连接多功能LCD专业编程设定盒,设置盒上显示固件信息。

第3步  按任意键,显示Connecting PC

第4步  在电脑软件上-》器件-》LCD设定盒-》固件更新
可以看到设定盒的固件版本,当前为最新版本,如不是最版本请升级为最新版本。

第5步  电调接上动力电池
然后在电脑软件上-》器件-》电调
软件会自动读取电调的设置参数并显示如下:

我用的是BLS351低压舵机,所以首先改BEC输出电压为6V,其他都是出厂默认值。

以上设置好以后点保存后按断开连接就可以拔除电池和设置卡了。

终于到了周未,但受到今年第15号台风“天鹅”外围气流影响,风力可达9~10级,阵风11~13级,
周六上午早早赶到飞场,待风小时,抓紧试飞。

第一次试飞,用精灵定速模式,油门在68%时,大桨转速1752,特技1油门在81%,大桨转速2137,刚好在电调最佳工作范围。

飞行结束降落后,电调先不断电,接上设置盒,按R/P键可以显示最小电压、最大转速、最高温度和最高电流等信息。

当天气温33度,电调只是微温。

记录到的最高电流为180A,和之前凤凰记录到的电流差不多。

趁着天气不是很糟,赶紧飞第二个起落

手感方面比凤凰好太多了,基本没感觉到掉转,相当给力。之前用100A V3飞550,电调定速程序已经很不错了。现在是V4版,相信有更好的提升,等我以后分享。最喜欢的是防打火功能,不再担心插头黑掉了。
还有就是BEC很稳定,我没有使用后备电池。
设置方便,默认效果就很不错,悠然大师指导:使用4530这类够扭力的电机,建议将P值降一档,机体会相对稳定一些。下次调整后试飞再上视频。

台风天飞行,相对阵风影响大

都飞到太阳下山。

在此感谢5IMX和好盈科技大力支持,悠然大师、杰哥倾情指导,还有感谢模友乐叔、大鹏、朝露帮忙摄像,以上如有不足之处请批评指正

网友:
很详细哇。必须顶一个

网友:
师傅 顶一个!!!

网友:
请问ipad装的是啥app?

网友A:
麻烦问问大师测转速用的什么APP?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烦问问大师测转速用的什么APP?

ios 6.0
helitach

网友:
海哥这篇文章写得很详细

网友(2015-10-16):
版主大大,請教您  我的好盈Platinum HV 160A V4电调  使用定速油門模式時,電機的柔合緩啟動功能是正常的,但是若將油門模式改成線性模式時,電機的柔合緩啟動功能就消失了,就算是把電機啟動時間更改成25秒也沒用,電機啟動速度非常快,一啟動電機,扭力太大 大槳馬上拉歪掉,是原本好盈160A V4規格就是這樣,還是我這個電調有問題?
700級電機沒有緩啟動功能實在很恐怖.

网友(2016-02-03):
那个测速的是手机?

网友(2016-08-07):
楼主,请问你的160a是测试版吗?测试版不能升级固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