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探索者的电池可以上飞机么?一共八块

楼主(2015-08-24):
这周末要带着小飞机出去玩,双机一个V版,一个G版,八块电池,量有点大,两个人一起走,不知道能不能带上去?有带过的模友给点建议吧,多谢!

网友A:
我带过,一般不查,如果查的话规定就是不超过160Wh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带过,一般不查,如果查的话规定就是不超过160Wh

5400的如果查岂不是一块都不能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5400的如果查岂不是一块都不能带了

我算了下,要是6s的电池,5400mah的可以带1.3块。。3s就是2.6块

网友:
能带,我刚去的三亚

网友:
自驾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