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双传感器震动曲线分析

楼主(2015-08-24):
新装X8机架,比较重,震动有点厉害,pixhack飞控(内置减震),手拿着飞测试了下,发现两个IMU传感器Z轴的震动曲线有差异:第二传感器的数据比较正常,第一传感器波形图间歇性出现好多“毛刺”,求大神分析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另外pix的两个传感器能切换不?如图:IMU1

IMU2

IMU1+IMU2 混合

网友A:
要是找到原因麻烦发个私信,我也很好奇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找到原因麻烦发个私信,我也很好奇这个问题

OK 之前我用着飞控飞X4的时候两个IMU的曲线几乎是重合的,不知道是啥原因

网友A:
我就飞过6轴曲线和你这个差不多,也是一个有毛刺一个没有,会不会是一个分辨率高一个分辨率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飞过6轴曲线和你这个差不多,也是一个有毛刺一个没有,会不会是一个分辨率高一个分辨率低?

你是哪个飞控?有内置减震么?应该不是精度的问题吧,会不会是因为IMU1共振放大了震动呢?

网友A:
有内置减震,是pixhack,你的不会也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内置减震,是pixhack,你的不会也是吧?

是啊 ,pixhack,难道IMU1在内置减震上、IMU2在主板上?IMU1共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 ,pixhack,难道IMU1在内置减震上、IMU2在主板上?IMU1共振?

有这个可能
会不会是减震不适合?比如同一个机架不同的减震有可能效果不明显甚至增加震动?要是真这样是不是还要再加个减震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个可能
会不会是减震不适合?比如同一个机架不同的减震有可能效果不明显甚至增加震动?要是真这样是 ...

我在想应该两个传感器应该都在内置减震上吧,要不然更不合理,有减震效果比硬挂还差?还是等大神来看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想应该两个传感器应该都在内置减震上吧,要不然更不合理,有减震效果比硬挂还差?还是等大神来看看吧 ...

不清楚,等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