祼黑狗3,用2年了,现在开机没3分钟就死机,请问 怎么破?

楼主(2015-08-24):
一开始以为是卡的问题,换卡也一样

后来发现不装卡,也是没几分钟就死机了, 后面的灯亮死机后,就亮的不正常,是暗亮。

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主板上肯定有个东西有问题了

网友A:
检查一下输入电压有没有超

网友:
用的久了。。。可能要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输入电压有没有超

要打开量吗?  我用的电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打开量吗?  我用的电池

测一下电池的电压,看够不,要不就用动力转换电再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电池的电压,看够不,要不就用动力转换电再看一下

我有2块电池,都试了

刚才装上电池、插上USB充电线,开机也试了,一个样,最后都死机

网友:
狗的原装电池很垃圾 我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电池的电压,看够不,要不就用动力转换电再看一下

老兄,我把狗打开了,也发现个问题,图里有个电感样的东西缺了一角,不知是不是这个问题,但这个机子并没有摔过。(麦克风旁边那个)

我再引个网上的大图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有时候电池不行了就死机~~我有一块电池装上录像7秒必死~~~

网友:
要不就插个USB来5V供电,确保电压达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