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 Platinum HV 160A 电调 在FORZA700上的测试

楼主(2015-08-24):
本人从2009年拉玛飞起,入模6年。这期间付出了太多太多。冬天的哈尔滨无法飞外场,就在家飞模拟器。夏天,只要不出差,每一个周六周日的清晨,几乎都是在飞场度过的,飞完后再回家吃早饭,很多时候LP和儿子还没起床。如果你要问为什么?答案只有一个:“热爱!”

6年来前前后后,估计飞了30架飞机,亚拓250有3架,山寨450有2架,亚拓450有3架,至今还收藏一架,亚拓500有2架,亚拓600ESP有1架,亚拓600N有2架,亚拓700N有1架。X5有2架,X7有1架,GOBLIN630有1架,LOGO700有1架,亚拓550E有1架,亚拓550L有1架,KDS5.5有1架,KDS7.2有1架,JR700有1架,亚拓700E DFC有1架。

目前,服役的有5台,LOGO700,JR FORZA700,GOBLIN630,亚拓700EDFC,亚拓550L。每一架都很喜欢。下一步想把550L处理掉,不飞700以下的飞机了。

本次测试好盈 Platinum HV 160A 电调的机型是JR FORZA700,飞机配置如下:
舵机:servo king 695 & servo king 696i
电机:蝎子4530 540KV
陀螺仪:GAUI版VBAR 5.3.4 pro(连接方式Sbus)
电池:GENS 5000mAh 60C *2
大桨:RJX 690(这个有点diao si,哈哈)
尾桨:JR原装尾桨
遥控器:futaba T8FG
接收机:6303SB
插头:EC5
电调模式:模式2 直升机 线性油门模式
油门曲线:100-90-100
对于电调来讲,我在意的性能及对好盈的评价:

启动性能:不能磕磕绊绊,也不能启动太快。诚实地讲,如果大桨锁不紧,好盈160A启动时挺快的,大桨锁紧就好了。
最大持续电流:多年的飞行经验告诉我,最耗电的飞行动作是连续侧摆。(不抬杠)如果能受得了连续侧摆,个人认为,最大持续电流OK。
飞行完后的温度:因为要连续飞行,所以此项性能对性急的玩家很重要。好盈160A有风扇,虽然解决方案比较常规,但却是最有效的。
体积大小:介于凤凰与K之间,价格也介于两者之间。哈哈!
调试方便性:目前来看,要是想调试好盈160A必须要购买调试盒了,100A V3还可以用遥控器来调参,但160A不行。虽然调试盒比较方便,但模友会再付出成本,建议增加遥控器可调参数功能。
可靠性:仅仅飞行20多个起落,目前来看,表现不错。
价格:有点小贵,呵呵!!
售后:从用好盈的经历来看,挺好的。有一次,X5炸了,100A V3的电容炸坏了,竟然免费修好了,赞一个!

楼主:
快递小哥找我有点事

神秘包裹

呵呵,电调到了。在此感谢5imx网站刘先生的大力支持!

标准配置,除了一个电调外,还有一个设置卡!

包装绝对高大上

焊接头:我一直用热吹风焊EC5接头。不能保证每次都能焊好,很多飞机都因焊接而融焊,导致炸机,至少4次。
我的习惯是每次加热时间,至少1分钟,确定硅胶电缆和EC5确实焊好。还有焊锡,据说这个焊锡里有银。也不知道这次有没有焊好,主保佑我!

装好了,先在家里欣赏欣赏。

拿到外场,首飞。

楼主:
编辑时,图片有时看不见。图片有点发重复了。
调参:
好盈 Platinum HV 160A 电调的设置太简单了,和K电调设置差不多。只需要设置一个模式和油门行程确认即可。当然,如果你要定速,可能还有一个电流记忆。
用设置盒连接电调后,把模式改成直升机线性油门模式。慎记:电调默认是定速模式。
以前用100A在550L上,装上就飞,推到40%才转动,看了说明书才知道,默认是定速的。用曲线也飞了一个起落,竟然没烧。
试飞:
因为是新飞机,当然是小心,小心,再小心,我可不想才飞2个起落就修飞机。所以找了一个草地。哈哈!正飞了5个起落,小调整一下飞机,电调没有问题,一切正常。

楼主:
补充飞机配置:
电机:蝎子4530 540KV
在此附上2段视频,就不要评价我的飞行技术了,一阵乱飞(方教授的评价),呵呵!飞行的时候方教授(GAUI的厂机手)在后,有点紧张。有一段是方教授帮拍的,还有一段是固定翼大师张博先生拍的。感谢两位对好盈的支持,哈哈!
试飞20多个起落,对电调的表现,我很满意。连续侧摆没有问题,猛飞一个起落后,用手摸电调(有风扇),感觉不热,或者叫温。当然也可能跟环境温度有关系,这几天哈尔滨气温很低,试飞时,都得穿外套。启动性能也还不错。调试的方便性有待提高,必须要用设置盒,建议用遥控器调参。(也许可以,但我没找到说明,后面大家可以补充)电调还有好多功能,我没有用到,期待广大模友继续探索。
谢谢!
?from=s1.8-1-1.2
?from=s1.8-1-1.2

这是在JR FORZA700上的测试。最近有点忙,等有时间再放在亚拓700E DFC上再试试,亚拓700E DFC要重一些。原来我用KDS7.2用凤凰160A和电机4530,飞完后,电机非常烫。但是,用JR700和好盈160A,不但电调不热,电机也不热了。几个哥们认为是飞机轻,我也这么认为。JR700竟然连底板都没有。轻!

再次感谢5imx论坛和好盈科技,谢谢!

网友A:
这楼没人真是太不科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楼没人真是太不科学了

这个区人少,能过来顶帖的都是真爱模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区人少,能过来顶帖的都是真爱模型的。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
可以试试定速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区人少,能过来顶帖的都是真爱模型的。

f700用4530会不会太耗电,貌似没人用4525,5000电池能爆飞几分钟

网友:
不知道定时效果怎么样?有K牌好吗?

网友:
有机会试试定速吧,包你很爽~

网友B(2015-10-16):
版主大大,您採用的电调模式:模式2 直升机 线性油门模式且文中提到 (好盈160A启动时挺快的,大桨锁紧就好了。)

這是表示您選用 '线性油门模式' 時,電機啟動是沒有像 '定速模式' 時,有 超柔和緩啟動 方式,對嗎?

這點實在很困擾我,700級電機如果沒有 柔和緩啟動 的話,實在很恐怖,之前就發生過,因恍神而意外啟動電機,結果是大齒盤掃平,手也受傷.

如果您的電調是使用 线性油门模式 且 電機啟動 時也沒有 超柔和緩啟動 方式,跟我一樣,那表示我的電調沒故障,問題出在好盈固件有bug.

楼主:
好盈缓启动肯定是有的。缓启动和  启动  概念还是不一样的。最方便的是BEC和防打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主大大,您採用的电调模式:模式2 直升机 线性油门模式且文中提到 (好盈160A启动时挺快的,大桨锁紧就 ...

起飞时油门推缓点就好多了,只能说明启动性能不好。但不能说缓启动性能不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起飞时油门推缓点就好多了,只能说明启动性能不好。但不能说缓启动性能不好。

但是為何 定速模式 的啟動可以 柔和平順, 而 線性模式 卻做不到, 難道是我這電調故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為何 定速模式 的啟動可以 柔和平順, 而 線性模式 卻做不到, 難道是我這電調故障了?

你的也是160A?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為何 定速模式 的啟動可以 柔和平順, 而 線性模式 卻做不到, 難道是我這電調故障了?

启动时油门缓一点就好了,

网友:
lz为什么不采用螺丝固定,而是扎带固定电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