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大九WC2版配什么样的接收机

楼主(2015-08-24):
如题,原装的丢失了,想买市场上的免晶体接收机,但不知什么样的可用,求各位大神赐教,谢谢

网友:
高頻頭也要換掉啊˙˙˙用2.4g的futaba   tm-8高頻頭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高频头?

楼主:
fp-tp-fm 40M

楼主:
就是这个,WC2版,T9ZAP的,恳请指点

网友:
futaba pcm1024的都行,如R1409DP及R1410DP(这两种是二次变频的);R136HP,R137HP等一次变频的也行;再不行买个FM的免晶体的日冠也行。

网友:
另外你要要40兆频段的,注意频点,飞机用有10个。还要找晶体。

网友:
原装接收机最好149dp

网友(2015-09-29):
我这有十几个闲置的149dp,不过都是72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