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样影响搜星不

楼主(2015-08-24):
我用的是APM2.5的飞控,后来断开了板子上的罗盘,改成GPS内置的了,不过没地方放罗盘就粘在了GPS的天线上了,现在是感觉经常丢星,不知道是不是遮挡住天线的原因,大家帮忙分析下。

网友:
显然有影响!天线上面有东西哎!磁罗盘订在外壳下面不就行了

网友A:
都是带天线的,放在一起肯定影响信号。

楼主:
明天改过来试试,多谢了!

网友:
gps被挡住了。。。肯定影响

网友:
楼主可以顺便测试下差距有多大?

网友:
那个陶瓷的是天线板,,上面有度银层的,接收天空信号的,你挡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带天线的,放在一起肯定影响信号。

电子罗盘是没有天线的,会影响到GPS是因为电子罗盘模块PCB板子有铺地敷铜,楼主直接粘在了GPS的陶瓷天线上,遮挡了部分信号。

楼主:
感谢各位了,明天改过来试试,顺便试试差距,原来搜星很快,现在是明显要老半天才能搜到星,且经常丢星,飞机在天上动作有变化。

网友:
,我晕,瞧着手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