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与线的焊接,我认为这样焊接更好,绝不会虚焊。

楼主(2015-08-24):
表示新人刚玩四轴各种焊接让人心里很不踏实。最普遍的是线与线的焊接,今天遇到把电机线延长穿过碳纤管到中心板接电调还想用香蕉头。看了几多教程都是让两线头先上锡然后焊在一起。我觉得用另一种方式焊接更可靠,果断按自己的想法焊了。

网友:
图貌似挂了~

网友:
說得雖然是中文,但瞧不懂在說啥呢...

网友A:
我猜是把两个线头对插在一起再焊接

网友:
木有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把两个线头对插在一起再焊接

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
都猜对了,外链追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把两个线头对插在一起再焊接

我去,你说得太对了,铜线,死都焊不上锡,只好接起来再焊,

网友:
不推荐用香蕉头...我都是所有线焊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去,你说得太对了,铜线,死都焊不上锡,只好接起来再焊,

用那种内含助焊剂的焊锡丝,非常容易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那种内含助焊剂的焊锡丝,非常容易焊。

谢谢,我买圈试试,

网友:
沒用过香蕉头的路过...

网友:
我对接导线一直都是冷焊的,不光比锡焊效率高,连烙铁都不用烧。

网友:
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可以用氯化锌,也就是买点干粉回来用少量水溶解,在焊接的时候把线头沾一点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小事情了……

网友:
大家用了以后给个回复看看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