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天线

楼主(2015-08-24):
话说螺旋天线有定向作用可是在多少米后才有定向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什么叫定向作用。。。
天线可以分为全向天线和定向天线二类
全向天线有棒子天线(水平全向、垂直定向 ...

嗯嗯谢谢啦

网友:
可是听说螺旋天线是圆极化天线,发射也要搭配圆极化,而且有左右之分。

网友B:
可是听说螺旋天线是圆极化天线,发射也要搭配圆极化,而且有左右分别。如果不想搞圆极化天线,我看过有毛子用Moxon发射搭配Inverted vee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是听说螺旋天线是圆极化天线,发射也要搭配圆极化,而且有左右分别。如果不想搞圆极化天线,我看过有毛子 ...

哦哦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什么叫定向作用。。。
天线可以分为全向天线和定向天线二类
全向天线有棒子天线(水平全向、垂直定向 ...

那60°的螺旋天线,距离远了那?信号变差。四叶草天线怎么有盲点,不是全方位的?盲点是上面吗?

网友C(2015-09-25):
为什么蘑菇头发射天线必须是3叶草,为啥不是4叶草
左旋天线也分左旋和右旋?这么说发射天线是蘑菇头左旋,接收螺旋天线就需要左旋,这样才能达到最佳的接收效果是吧

网友D(2015-12-19):
螺旋天线太占体积,不推荐。定向作用在任何时候都有。详细请看我在这个帖子里的跟帖:http://bbs.5imxbbs.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41816&extra=page%3D3

网友:
螺旋天线也是分右旋和左旋的。

网友:
定向天线不是说只有前向才有辐射,爱好者要学会看一下天线的波瓣图。只是距离远了,旁瓣和后瓣的信号太弱,你接收不到了;微波段的螺旋天线,主要应用于左旋或右旋极化波传输。只能给你科普这么一点点知识,如果感兴趣,可以看一些专业资料。

网友(2016-07-20):
引用 网友D:
螺旋天线太占体积,不推荐。定向作用在任何时候都有。详细请看我在这个帖子里的跟帖:http://bbs.5imxbbs.c ...

螺旋天线很小吧?19克哦

网友(2016-12-15):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蘑菇头发射天线必须是3叶草,为啥不是4叶草
左旋天线也分左旋和右旋?这么说发射天线是蘑菇头左旋, ...

天线有一个极化匹配的问题,左旋和右旋都指的天线辐射电磁波的极化方式,左旋圆极化天线不能接收右旋圆极化天线辐射的电磁波,反之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