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的是ts832发射 rc832接收 为啥图像老是跳啊 图像不稳定 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5-08-25):
求大神指导     收藏了十几年的小人书

网友:
我也有,10块一个有人要吗

网友:
曾经的经典,一定要好好收藏

网友:
不在于你收藏了多少年,品相、出版社才是关键。

别的都是然并卵!!!!!!!!!!!!!!

网友A:
那个换个频率再试试

网友:
小朋友看你骨骼惊奇 肯定是练功的好材料

网友:
好好收藏,这些以后可都是宝贝

网友:
很佩服当时画这些画书的人

我原来一个小学同学,一书架,满满几层。

网友B:
我的也是这样,后来配合鹰眼一体接收机,一切正常,说明发射没问题,接收机有很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这样,后来配合鹰眼一体接收机,一切正常,说明发射没问题,接收机有很大问题。

那你说   我现在该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换个频率再试试

换了频道也不行   还是跳

网友C:
屏幕没问题的话就是干扰了,换个频道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幕没问题的话就是干扰了,换个频道试试

我给接收加了一个大的散热     问题依旧   再换个摄像头试试吧   如果还不行就换显示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给接收加了一个大的散热     问题依旧   再换个摄像头试试吧   如果还不行就换显示器

我做了一个一体7寸的屏,也跳。有时候黑白屏,开始以为是发射有问题,买了q版鹰眼之后还是一样的,后来发现是驱动板有问题,你的就逐一检测哪个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做了一个一体7寸的屏,也跳。有时候黑白屏,开始以为是发射有问题,买了q版鹰眼之后还是一样的,后来发 ...

你说的是显示器还是接收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显示器还是接收的

因为我的屏幕是我自己组装的,你的屏幕是成品的话就不用考虑屏幕驱动的事情了
,你就检查你的图传发射,接受,直接接av到屏幕上看下是否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我的屏幕是我自己组装的,你的屏幕是成品的话就不用考虑屏幕驱动的事情了
,你就检查你的图传发射, ...

我之前测过    把摄像头和显示器直连   一切正常      后来我问卖家 说散热不好 我加了散热器  效果依旧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之前测过    把摄像头和显示器直连   一切正常      后来我问卖家 说散热不好 我加了散热器  效果依旧 ...

用3s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3s试下

额  一直用的3s供电    卖家说给我换一个接收      到时候换来了再测试吧!

网友:
你手捏天线根部螺母看看,有无松动,一般是天线座焊点脱焊接触不好。

网友(2015-11-23):
引用 网友A:
那个换个频率再试试

大神出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频道也不行   还是跳

就是频率的问题!

我这里各种发射和接收各有四五种,除了鹰眼一体屏,其它的接收机都会有闪烁问题。

你可以试试看,如果闪得厉害的时候,关掉遥控器,很神奇的就不闪了,所以其实是2.4G信号干扰到了接收机,错开频率一般都能解决,我一般选远离中心频点的频率,比如5660,5945之类的,你可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