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飞不起来

楼主(2015-08-25):
F450 2216 乐天20A APM2.8 7MGPS AT9控,推油门,电机狂转,但是就是飞不起来,飞机载重空机898,带电池1100g,各位大神帮我看看。

网友A:
满油门飞不起来请在失控保护选项里面查看油门最大值

网友:
油门行程先校准

网友:
还有桨的方向对不对。。。

网友:
不会风都是往上吹吧?

网友:
电机狂转也飞不起!!!!!风是向上吹的吧?

网友:
电机反转或者桨装错了

楼主:
检查发现一个电机转速比其他3个都慢,是不是电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满油门飞不起来请在失控保护选项里面查看油门最大值

是这个吗?

网友:
4号电机有问题,查接线,校准遥控器

网友:
兄弟,虚焊可能导致转速不一样,多糊点锡,还有桨装反了,自己看看桨按真确旋转方式时有没有切削空气,把空气往下压的趋势

网友:
校准油门啊……不校准转速肯定不够啦。
1遥控器油门最大
2给机机上电
3APM灯红黄蓝轮流闪,断电
4再次上电,听见电机滴滴2声确定油门最大值,油门1秒内匀速拉到最低不要太快,电机滴1声确定油门最小值,然后试一试油门,看看电机有没有反应,4电机转速是否一样,千万不要起飞,断电,APM自动保存油门行程。
5重新上电,自稳模式解锁正常起飞。

网友:
如果电机转数是根据你油门线性上去的
那就是
电机有没有反转
浆有没有反转
喽(水经验

网友:
楼主拍个飞机全身照来,分析下

楼主:
D:\Backup\Pictures\3

网友:
纯新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