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华科尔大CP抖舵(华讨论区没人理)

楼主(2015-08-25):
自华科尔大CP买回来,就只在室内悬悬停,没飞多少,今天拔电机调试发现抖舵,油门不推,推升降、副翼不抖,只要推油门,无论升降、副翼都有规律抖,难怪觉得大CP没有宣传的好,原来是抖舵,我把手里的4种不同的舵机都试了,跟舵机无关,接收也重刷固件,我的控是D-8S,各大神指教。

网友:
我的450,上星期也抖舵,原來是舵機不行,

你的卻不是舵機不行?

那就不知道了

网友A:
是不是三个同时抖?抖的频率都一样?因为是六轴陀螺,有一个抖会影响其他两个,一个一个的试换掉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三个同时抖?抖的频率都一样?因为是六轴陀螺,有一个抖会影响其他两个,一个一个的试换掉坏的

谢谢您回答,3个舵机每一次留一个试,只要有油门参与就抖,打开熄火开关都不抖,奇了怪了。

网友B:
以前我的450也遇见过你这种情况,一模一样的,我用的是RX601接收机,当时我换了电调  K8  舵机,都不行,还是抖,后来才发现是接收机的问题,换一个就好了..  你这个是三轴接收一体的,估计只能把三轴接收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回答,3个舵机每一次留一个试,只要有油门参与就抖,打开熄火开关都不抖,奇了怪了。

起飞不抖就行了,其他无视

网友:
主板这么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我的450也遇见过你这种情况,一模一样的,我用的是RX601接收机,当时我换了电调  K8  舵机,都不行,还 ...

这机换它有点亏得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飞不抖就行了,其他无视

我这也是换桨才发现,手里一堆飞越250黄塑料桨,想着不用浪费,就加垫片装上了,效率比原厂桨高多了,就是摇头晃脑,三轴感度降到9点钟方向还可以,只是打升降、副翼还是颤一下,不过可能原厂桨较重(比黄塑料桨)的原因,效果的确要好。

网友:
mini cp也有这样的情况,时好时坏。以前玩977  6轴模式也有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