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头戴显示器改装/视频眼镜

楼主(2015-08-25):
只需3个材料:小飞手显示器/3D魔镜(大号的)/菲镜。
步骤就不细说了看图片,3D魔镜要把原来的镜片拆了  里面的分屏挡板去了  在图传接收天线位置弄个孔  就OK了!

网友A:
早有 这个 打算  想问下   距离 近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有 这个 打算  想问下   距离 近不

加个菲镜没问题   不加直接看眼瞎

网友:
这样直接看是不行的,,会瞎眼的,,要加菲近,不然距离是个问题。

网友:
正好手里有个暴风

网友:
看久了会斗鸡眼不,

网友:
楼主这个牛逼!!就是眼睛受得了吗???对视力有损害 还有靠脑袋承担显示器和图传的重量,脑袋受得了吗????长时间,对脖子不好!!!

网友B:
你这个头戴显示器,貌似要比其他头带显示器 重得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头戴显示器,貌似要比其他头带显示器 重得多啊!!!!!

重量不重呢

网友:
楼主,带上效果如何,清晰么,会不会有黑边。  另外菲镜是什么尺寸的,能不能私信给个链接

网友:
屏幕多大的

网友:
斗鸡眼是必须的

网友:
5寸 800 600的 鉴定完毕

网友C(2015-11-09):
LZ这用的是前菲镜,还是后菲镜?   菲镜焦距是多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这用的是前菲镜,还是后菲镜?   菲镜焦距是多少的??

应该是前菲吧175

网友:
做眼镜不用高亮屏,用100块的雪花屏就可以

网友:
楼主,请问菲镜装在哪里的?

网友D:
用菲镜图像四周不会变形么?感觉这样做前面很重,戴着多累呀。

网友E:
还行啊 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