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版主,各位高手,求助,乐迪R6D接收机PPM方式不能给NAZE32解锁

楼主(2015-08-25):
我最近用乐迪的r6d,ppm功能控制naze32的时候发现用遥控器不能解锁的问题,遥控器是at10,飞控刷的cleanflight,设置各方面都检查无误,油门行程也调整过,软件里接收信号一切正常,就是方向最右不能解锁,换为pwm方式后一切正常。求解

网友:
您好!
非常感谢您对乐迪产品的支持!
您可以先参考一下泡泡老师的R6D连接方法的哦

如果还是不能解锁成功,可以咨询我们售后MM qq:2853979638

或者加入乐迪RadioLink官方群:334960324, 里面常驻泡泡老师等大神级老师,进行技术交流的。
祝顺心!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分享下吧!我用dsmx卫星也是不能解锁,郁闷!

楼主:
最后解决的办法就是在飞行模式里设置了一个辅助通道用两位开关来解锁

楼主:
翻出去看了老外的视频,终于把问题解决了,ppm模式下油门和方向舵的行程量和pwm模式下有变化,这两个行程量要调整到低值小于1100,高值大于1900,然后就可以油门最低方向最右解锁了,上次调整的时候只调了油门行程,忽略了方向舵的行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翻出去看了老外的视频,终于把问题解决了,ppm模式下油门和方向舵的行程量和pwm模式下有变化,这两个行程量 ...

网友:
我已经完成了NAZE32飞控的升级,osd的程序烧写,目前使用CF软件调试,GPS也接收到10多颗星,但是却卡在了解锁上,我软件最大和最小行程分别设置为1900和1100,中间行程为1500,futaba遥控器最大和最小值为2000和1080,软件里油门也已经校准,可是油门最低,方向最右无法解锁,请高人指点什么问题,谢谢!

问题已经解决,在CF软件里Modes页面里,我把ARM设置了通过AUX1的切换是否解锁,删除ARM的设定然后保存,不用辅助开关解锁,现在已经可以用油门最低,方向最右解锁了。

网友(2015-10-10):
引用 楼主:
最后解决的办法就是在飞行模式里设置了一个辅助通道用两位开关来解锁

感谢楼主发的这个贴子,帮助我解决了让我头痛两天的问题!赞赞赞

网友(2018-05-03):
收藏记号: CC3D接P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