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10动力 & 猛禽360无脚架起飞

楼主(2015-08-25):
之前发了一贴,关于猛禽360搭配E310动力,电机发烫的问题,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17025&extra=page=1为了减重,听了大家给的建议,去掉了CCD摄像头,直接用小蚁的AV输出给图传,同时也狠下心去掉了脚架,改为地面架起飞,手接降落。难度曾大了不少(飞控是QQ没定高)。但重量总算从原来的1430G降低到1260G。这里要说一下的是,我的电池被坑了,标称360G的狮子3S5200ma电池,实际竟然达到了412G,妈蛋,找卖家,说现在卖的电池都是370G,我买的时间太长了工厂不予受理。真气人。不然总重还可以进一步降低。按理说,总的重量减下来了,电机应该不那么烫才对,但结果却不然。。。全机不带电池重852G,我用3S2200ma电池总重也就1032G,已经非常轻了。飞了几分钟下来电机仍然是很烫。由此看来,E310电机发烫一定程度上受负载影响不是很大,(个人意见)而是电机本身的效率问题导致的发热。想想之前用F450的时候,同样的电池、云台、相机,比现在重许多。用的还是2212电机,飞一圈下来也不至于这么烫。   不过总的来说这次减重还是有收获的,续航时间增加了一些。用2200ma3S电池满载飞7分钟无压力。(云台、相机、图传共用动力电池)由于挂2200ma电池非常轻,手感特别灵活,很小的油门就能悬停,反而很不习惯。。5200ma3S电池航时从原来的14分钟提升到了16分钟。唉~感觉300的电机效果都比310好~
废话不多说:上图

楼主:
占楼: 地面架起飞与手接降落。请注意看飞行器的影子 ?firsttime=5

地面架起飞有个难点,就是由于地效作用导致的飞行器起飞瞬间有飘移的问题,刚开始我还是按有脚架起飞的方式,慢慢加大油门,但飞行器很不稳定,会左右晃动,导致下挂的云台撞到地面架,甚至挂住地面架,非常危险。后来又试了几次还是不行后,改为起飞瞬间大油门,干净利落-腾空而起。总算能够顺利起飞。至于降落,是将飞行器维持在合适高度,用手去提飞行器上方的电池粘带圈成的环,勾住环后,直接关油门,飞机就提在手里了。对于能定高的飞控这样的降落方式应该不算难,即便是用QQ飞控,左手调节的快一点,还是可以实现高度保持,只是略微难度。这样的无脚架飞行模式还是有一定危险性,大家慎重选择。(在此感谢模友:痴迷不悟 建议的这种起飞方式。)

网友A:
我装的F450,E310套装,3S5200达普电池,起飞1350g,飞10分钟下来,微热,完全可以手摸,不清楚为什么你的那么热。

网友B:
估计是电机质量问题   想问问猛禽360机架飞起来稳么

网友A:
e310原配电调是正弦波驱动,带主动刹车,可能E310配合非原装的方波电调会发热严重,个人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装的F450,E310套装,3S5200达普电池,起飞1350g,飞10分钟下来,微热,完全可以手摸,不清楚为什么你的 ...

之前我入310电机也是先装在450上飞,感觉发热没有现在严重。换了碳纤维机架后连固定电机的螺丝都很烫。之前担心电机之间通过机架导电短路引起的发烫,(原来的固定螺丝换碳纤维机架后,会顶到电机的线圈,后来换了更短的螺丝。)但用万用表仔细检查后并没有短路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电机质量问题   想问问猛禽360机架飞起来稳么

平心而论,310这款电机在动平衡方面是很出色的,做工也很不错。也不懂发热严重是不是我个例而已。猛禽360机架还不错,强度很不错,又轻。全重保持在1200左右稳定性还可以。自组小型航拍机不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e310原配电调是正弦波驱动,带主动刹车,可能E310配合非原装的方波电调会发热严重,个人观点。

应该不会吧,

网友:
我觉得这个可能更靠谱。

网友:
LZ广西的?

网友C:
我的E800也是用的乐天40A电调,没发现电调很热

楼主:
暂时在广西生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E800也是用的乐天40A电调,没发现电调很热

电调不热,我是电机热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调不热,我是电机热

电机只要能用手摸都可以接受,有时候天气热也会有影响的,没必要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只要能用手摸都可以接受,有时候天气热也会有影响的,没必要纠结

唉,现在纠结也没用,奈何用不着连续飞太长时间,一个起落也就7-8分钟的样子。将就了

网友A:
广西梧州下属小县城,都自己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广西梧州下属小县城,都自己玩

唉,怎奈学校里就我一个人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会吧,

我的e310电机配乐天20a电调全重1350克飞10几分钟下来电机温度也不是很高

楼主:
只可惜水太黄,洪水

网友D:
朋友你够狠  脚架都去掉了   手接比较危险  还是带脚架吧   另外你可以试一下2800电池 或者3000的电池 应该在重量和续航上在一个折中点

网友D:
还是换个好点的飞控吧  哪怕没GPS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换个好点的飞控吧  哪怕没GPS

攒钱ing,还得换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朋友你够狠  脚架都去掉了   手接比较危险  还是带脚架吧   另外你可以试一下2800电池 或者3000的电池 应该 ...

的确,感觉3000应该能飞接近10分钟了,

网友E:
这起落架是什么管做的?

网友E:
最近我也想把脚架拆了 那脚架快100g了。。。现在起飞1600g  5000电池飞12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近我也想把脚架拆了 那脚架快100g了。。。现在起飞1600g  5000电池飞12分钟

用的什么动力?1600还能飞12分钟,,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的什么动力?1600还能飞12分钟,,

400机架 2213电机 1045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起落架是什么管做的?

地面架是用pvc线管做的,2块钱一根,长2.8米,8个两通直角接头(2毛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400机架 2213电机 1045桨

好吧,10寸桨效率是要高些

网友E:
引用 楼主:
地面架是用pvc线管做的,2块钱一根,长2.8米,8个两通直角接头(2毛一个)

好的 谢谢 我想把脚架卸了 然后换3s8000的电池 只有470g 应该能飞18分钟以上 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10寸桨效率是要高些

我F550  2216电机   重量2千克左右   3S 5200  都能飞8分钟

网友D:
就算是50元的2212电机 都可能比你现在这个机器上的效率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算是50元的2212电机 都可能比你现在这个机器上的效率好点

就是,高KV配小桨,效率自然是比不上大桨,360比起410、450也小不到哪儿去,看来挂运动相机还是410、450尺寸上10-11寸桨划算些,不费劲,航时也长

网友(2015-10-01):
引用 网友E:
好的 谢谢 我想把脚架卸了 然后换3s8000的电池 只有470g 应该能飞18分钟以上 哈哈

什么牌子的电池呀。。8000毫安3S只有470G.。。

网友:
狮子电池性能极差

网友:
求楼主教我   正螺纹的电机应该顺时针转还是逆时针转     入了猛禽360  和银燕2213电机,    而且正螺纹的电机装自锁奖怎么装

网友:
哈哈我的才是重,飓风2810,铂金30,naza v2,巴毅4s5400,小蚁,二轴云台,1047桨,起飞1750克。续航10分钟下来电池电压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