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1刷回3.15的问题

楼主(2015-08-25):
  求教:APM3.21刷回3.15,留待模式可用,定点模式(3.15版本的HYBIRD)用不起来。老版本的地面站和新版本的地面站都试了,怎么破?谢谢了!

网友A:
先刷车再刷回3.15,然后清零重新校准,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3.1.5有混合模式吗?好像没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刷车再刷回3.15,然后清零重新校准,应该就可以了.

好像不行,以前飞过3.15用过hybird,后来飞了很长时间3.20,再后来刷到3.21出现几次问题。刷回3.15竟然发现不会用定点了(混合模式3.15的hybird)

网友:
……3.1.5本来就只有留待模式!何来定点?

虽然地面站会显示,但是你在切换飞行模式时是切不了的!

有疑问多看看说明书…